请问input为何值时,output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4-06-10):
如图1。请问input为何值时,output输出高电平?
图2为Q1、Q2参数。
注:当input=0时,Q1会损坏。

网友A:
input<15V左右,output输出高电平;
你看下你的板子有没有焊错;
看图,输入0V,应该不会烧Q1,你可以输入串个电阻试下;

网友B:
BVber选得太低了吧,只少要20V,反向击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Vber选得太低了吧,只少要20V,反向击穿了吧。

管子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是低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我认为也是这样,该电路应该是用于检测input电压大小的;
板子没有焊错;
输入0V,确实会烧Q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子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是低了些。

你可以根据INPUT电平高低,设定Q2基极合适的电平才对。才4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根据INPUT电平高低,设定Q2基极合适的电平才对。

有道理。Q2基极电位应该是基准电位,input电位跟前者进行比较,当大于前者时,输出低电平;低于前者时,输出高电平,但是如果input继续下降(比如下降到0)怎么办?如何设计保护电路,防止input下降到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Q2基极电位应该是基准电位,input电位跟前者进行比较,当大于前者时,输出低电平;低于前者时,输 ...

可以在Q1的基极与发射极并联一个2.V的稳压管。击穿时,可以限VBE的反向电压,正向时,稳压管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Q1的基极与发射极并联一个2.V的稳压管。击穿时,可以限VBE的反向电压,正向时,稳压管不起作用。 ...

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普通二极管就可以吧,没必要用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Q2基极电位应该是基准电位,input电位跟前者进行比较,当大于前者时,输出低电平;低于前者时,输 ...

理论上看,PP=1.2V,也就是说,以基准点为0V(Q2的基极),》0.6v,I,《-0.6V,0,(-0.6,+0.6),线性变化。模拟电路上讲解差分对时,给出一个IC,V的变动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普通二极管就可以吧,没必要用稳压二极管吧?

反向电压太大,起不了作用,除非多个串联,从成本上不合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子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是低了些。

那是150度的时候电压22V,主要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普通二极管就可以吧,没必要用稳压二极管吧?

你可以先仿真下,验证电路的功能是否有问题;
我初步看电路原理上没啥问题;

网友C:
看电路没啥问题啊

网友C:
电路功能上没看出来啥问题;
楼主想实现啥功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150度的时候电压22V,主要不是这个原因;

eb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要实现啥功能

网友D:
如果是电平转换的话,简单的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150度的时候电压22V,主要不是这个原因;

呵呵,我说的是发射结反向耐压。你说的是集电结反向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电压太大,起不了作用,除非多个串联,从成本上不合适吧。

使用普通整流二极管保护Q1发射结,为什么要多只串联?
我认为:
在该电路中,当input=0时,Q1发射结反向电压最大不会超过24V。
在Q1的B和E间并联一只普通整流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二极管正极接Q1的E,负极接Q1的B。当Q1发射结反偏电压超过0.6V,二极管导通,将Q1发射结反偏电压钳位在0.6V左右,达到保护Q1发射结的目的。当Q1发射结正偏时,二极管反向截止,不起作用,不干扰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普通整流二极管保护Q1发射结,为什么要多只串联?
我认为:
在该电路中,当input=0时,Q1发射结反向 ...

你的想法是有道理,但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前我没有想到的,输入电压是零时,也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压加在保护二极管上,可能有烧,因此在并二极管的基础上,限流,Q1的基极与输入端加2K的电阻进行限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说的是发射结反向耐压。你说的是集电结反向耐压。

哦,学习了,从明天开始要仔细看器件参数了,以前都不仔细看,很多参数都忽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学习了,从明天开始要仔细看器件参数了,以前都不仔细看,很多参数都忽视了。 ...

呵呵。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有道理,但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前我没有想到的,输入电压是零时,也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压加在 ...

是的。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相互学习。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