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IPM模块报警问题

楼主(2014-06-11):
用TI的DSP,2407做SPWM,用于产生三相交流电源。
功率部分用三菱的IPM模块PM100CBS120(100A,1200V),利用了IPM自带的fault引脚做保护输出,fault信号经过光耦送到DSP的功率保护引脚PDPINT。
DSP的PDPINT可以产生硬件中断,IPM故障时,DSP及时封锁PWM输出。
但实际工作时,PWM开始作用时,有时IPM的fault引脚就会输出1.5ms的报警信号,导致DSP彻底关闭PWM输出。但用电流钳查看PWM开始作用瞬间的母线电流,最多30A,远未达到200A的报警值,不知何原因导致。
经查IPM资料,可以导致fault报警的原因有几种:IPM的驱动电压15V欠压、过流、过热,短路。
用示波器查看,PWM开始作用瞬间,15V电压信号正常;刚开始工作应该不会过热;加大死区故障依旧在,短路应该不会;只剩下过流,但是电流钳测试电流应该没问题。
对了,如果不用这个保护信号,DSP驱动IPM,三相电工作没有问题,说明不存在上下桥直通问题。
下图是采集IPM的fault信号(红)和母线电流波形(绿),上电瞬间,电流会有尖峰,但峰值不超过30A,持续时间不大于100us,但IPM的fault引脚拉低,1.6ms的低脉冲。
有没有同学遇到过类

似问题,求解

网友A:
我印象中三菱IPM(ps22056)的过流通过外接或者内部的取样电阻完成,采样电阻保护电压为0.48v,如果电流谐波大,容易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三菱IPM(ps22056)的过流通过外接或者内部的取样电阻完成,采样电阻保护电压为0.48v,如果电流谐 ...

PM100CBS120不一样,它是内部采样电流的,极限值200A.与ps系列的不同

网友B:
是否为上电时干扰导致,可加一级RC试一下!!
还有故障信号为何不直接送芯片,通过光耦容易误动作。。

网友C:
有时没有有时有
估计就是干扰了。。。

网友D:
IPM的隔离电源是上桥三个独立电源,下桥三组共用一个电源吗,隔离电源的功率是多少,一般上桥臂1W差不多了,电源输出电容加的多少,虽然IPM对隔离电源的平均功率要求不高,但瞬间内部IGBT的驱动需要有1~2A的峰值电流,这个电流就是要靠这个电容支撑,推荐47uf左右。否则在启动瞬间电源功率不够造成下冲导致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M的隔离电源是上桥三个独立电源,下桥三组共用一个电源吗,隔离电源的功率是多少,一般上桥臂1W差不多了 ...

IPM的驱动部分我直接采用的是某变频器的,技术应该比较成熟,所以没有怀疑四路隔离电源的问题。
而且专门测过IPM报警瞬间的15v驱动电源电压,没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为上电时干扰导致,可加一级RC试一下!!
还有故障信号为何不直接送芯片,通过光耦容易误动作。。 ...

故障输出信号与功率信号共地,所以加了光耦隔离送入DSP,在光耦之后加了102电容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故障输出信号与功率信号共地,所以加了光耦隔离送入DSP,在光耦之后加了102电容滤波。 ...

按楼主说法来看,是否用了双芯片,一个控制IPM模块,一个主MCU?!!

网友B:
试试示波器对比一下光耦前与光耦后的波形,是否为光耦后引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说法来看,是否用了双芯片,一个控制IPM模块,一个主MCU?!!

是一片DSP,故障输出信号是从IPM输出的,所以故障信号是与直流母线共地的,要加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示波器对比一下光耦前与光耦后的波形,是否为光耦后引入的干扰!!

由于光耦前端的限流电阻是IPM内部集成的1K电阻,即使故障信号有效,用示波器也不易测出,与供电15v电源有个1v多的压降。由于光耦后端的低电平信号宽度与ipm的datasheet给出的时间一致,应该不是由于光耦带进的干扰。

网友E(2015-02-02):
楼主你好,我做逆变器用的三菱PM50B6LA060的IPM,与你遇到了相似问题,每次加输入直流电,IPM报错;索性将故障隔离光耦去掉,每次实验时还是会发生误动作,有时可以正常工作,这个干扰到底哪里来的我也没搞清楚,不知道您有眉目没?xhblcx259@163.com,等您的回复!

网友F(2019-05-13):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做逆变器用的三菱PM50B6LA060的IPM,与你遇到了相似问题,每次加输入直流电,IPM报错;索性将 ...

您好,不知道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不过在上电和断电瞬间都会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