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14-06-11):
左图是MBUS主机的发送电路。
左图(下)是MBUS主机的电流检测电路。本人运放知识不足,想请问下这个运放工资原理,以及参数(D302.R302.R303.C02)是怎么计算的?谢谢各位!

楼主:
更正一下:工资改为工作。

楼主:
@mmuuss586 斑竹,帮我看看啊,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M-BUS的集中器图纸吗?LZ也太懒了,拿着人家厂家现成的图纸,还想让网友们给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M-BUS的集中器图纸吗?LZ也太懒了,拿着人家厂家现成的图纸,还想让网友们给你分析。。。。。。 ...

这个是TI公司提供的资料。研究不透,才来这里请教。:handshake

网友A:
最主要的设计思路,你图上蓝色部分不是已经写出来了嘛。还有主机接收部分电路里的D302估计对从机信号的灵敏度有抑制作用,建议不要使用。信号的赠别主要靠的是那个C3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设计思路,你图上蓝色部分不是已经写出来了嘛。还有主机接收部分电路里的D302估计对从机信号的灵敏 ...

谢谢你的回复。
不大懂信号的赠别是什么意思?麻烦说明一下。
我调整过好几次C302的值,都没法收到正常的波形。请问你知道怎么计算的吗?

网友A:
信号是总线上的脉冲信号。在从机信号电流一定的情况下。主机接收电路采集的信号电压取决于R213。R213阻值越小,接收电路的输入信号越小,再加上个D302二极管,所以信号很难别比较电路处理。所以
1,视情况,可以去掉D302,你应该能看见比较器在通信时有信号输出。
2,在1改动下,调整R302,R303和C302的值,可以调整信号的灵敏度。
能建议的就这些了。其他的还要考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是总线上的脉冲信号。在从机信号电流一定的情况下。主机接收电路采集的信号电压取决于R213。R213阻值越 ...

谢谢这位大哥的回答!在看您的回帖前虽然还不是很懂这个电路,但是慢慢调着发现了一些规律。现在电路是可以通信了。现在有出来新的问题了。。。主机发出去的前几行指令都没回应。第5行指令后表计这边开始有回应。。。还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明天再看。。
再次谢谢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