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内网穿透

楼主(2014-06-11):
环境:
    1.内网PC通过ADSL拨号上网,内网ip:10.159.125.63,外网ip:121.234.56.7

    2.公网PC一台,ip地址:90.151.63.24

我的测试程序为upd通讯,发送和接收端口都为8123,公网pc和内网pc同用一个测试程序。当内网pc向公网ip90.151.63.24发送一个udp包时,公网pc能接收到,接收到的数据包ip为121.234.56.7,端口48963,然后公网pc再通过向ip121.234.56.7,端口48963发送一个数据包,内网PC能够收到公网发送的数据。

现在稍微做改动,内网PC通过路由器ADSL拨号上网,内网PC连接到路由器,重复以上测试,发送公网pc能收到内网pc的udp数据包,但是公网再向收到的ip和端口发送数据时,内网PC就不能接收到数据,这是为什么?

注:以上ip均为假设,不是真实ip

楼主:
本人菜鸟一只,请各位大神赐教赐教。。。

网友A:
内网的IP不能直接在公网上访问。你要在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这样,当别人访问你内网的IP的某个端口时,路由器就自动把该端口转发到指定的那台服务器上。不知道你的ADSL是否支持这样设置。
看看这个吧: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i9xDOPVg06TpGhxLfC

网友B:
你的ADSL路由器要支持虚拟服务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