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MDK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
KEIL MDK 5.03版本,nulink driver for keil及ICP软件版本都是6211,以ADC7测试NUC100内部温度值。
当程序中出现浮点数除法时,编译正常,KEIL下载程序时报错。
ad_temp = ad_temp/(-1.76);
将上面一行改为 ad_temp = ad_temp/(-2); 编译及下载均正常。
附档为工程文件
g:/load_error
-|continue;|-| | 2014-6-11 09:23 | 只看该作者
根据我用新唐的经验,应该跟你改没改语句无关,在硬件连接不动的情况下改来DOWN两次就知道了

楼主(2014-06-11):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用新唐的经验,应该跟你改没改语句无关,在硬件连接不动的情况下改来DOWN两次就知道了 ...

试过了,不行的,每次都会报错的。

网友B:
出现在你的供电问题,不可能和语句有关,下载怎么可能和hex文件里面的错误有关呢

网友C:
个人感觉ICP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在你的供电问题,不可能和语句有关,下载怎么可能和hex文件里面的错误有关呢 ...

同样的硬件连接不变,以KEIL download会报错;以新唐的ICP下载软件是可以正常下载的。应该和供电没有关系。

网友D:
我試過在我的環境裡是ok的,看你的線及電源是不是不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試過在我的環境裡是ok的,看你的線及電源是不是不穩定。

下载线更换过,供电电源改用DC电源输出的5V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硬件连接条件,以新唐的ICP下载软件可以正常下载,KEIL就不能直接下载。分别更换nu-link,在不同的电脑上分别以KEIL 5.03及4.72s试验,都会报错;驱动软件分别用6211及最新的1.25.6287试验都不行。现在只能怀疑是KEIL版本的问题,不知道用5.10版的能否改善这个问题。请问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KEIL?

网友E:
DEBUG的话还是JLINK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