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计算机网络方面的高手

楼主(2014-06-11):
二姨家有没有计算机网络方面的高手,本人刚入门,求普及计算机网络方面的知识,这是我在另一个板块发表的问题帮忙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748682-1-1.html

网友A:
已在另一个帖子里回复

网友B:
可以使用我们的硬件TCP/IP协议芯片,只需要SPI、UART接口与芯片连接即可实现设备联网,方便空间,省去了TCP/IP软件协议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在另一个帖子里回复

谢谢,不过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不用做端口映射的方法,就像qq,也没做端口映射,它是如何穿透内网的?网上是有讲解,不过看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不用做端口映射的方法,就像qq,也没做端口映射,它是如何穿透内网的?网上是 ...

说起来比较复杂,其实很简单。网上有很多资料: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LdQ3lPp8T-tTTlI7DIYatQ3mGZL-A3Zfb3Io3xLpD95hcuKvR09yNP9jdMi79WB4IirC8mACCig6N3pjNTJRCbQ17WefX_Vh66sU0TU4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