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Mx

楼主(2014-06-11):
有使用STM32CubeMx 做F429/439的吗? 感觉找不到讨论的人呀

网友A:
推出来没多久;
没人讨论也很正常啊;

楼主:
跟ST开发板提供的教程有点不一样,开发的流程还是不够了解

网友B:
嘿嘿 过会儿我有空也会研究一下这个。

楼主:
有没有 F429专一的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F429专一的群?

16519783我的群,你可以加入;
加群提供21IC ID号

网友C:
我现在也打算使用这个库开发,我采用的MCU是405系列,407系列。

网友D:
悄悄透露一下。。。

今年路演的技术主题之一就是。。。STM32Cube的使用。。。:shutup:

网友E:
里面有一个标准框架,打开,然后在上面加你的代码

网友F:
你想知道什么?

楼主:
哈哈 我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如何使用这个快速的出产品 我昨天弄了下串口,中断有点问题,查询方式直接调用HAL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悄悄透露一下。。。

今年路演的技术主题之一就是。。。STM32Cube的使用。。。 ...

确实要提供一些使用心得或者流程 不然有点不知从何下手,尤其是底层驱动跟之前开发板的库不太一样的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悄悄透露一下。。。

今年路演的技术主题之一就是。。。STM32Cube的使用。。。 ...

香版,什么时候?

楼主:
我在这里可以再次贴出群号码?215144302 欢迎使用ST F4的加入。。。我目前的进度是UART 调试完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悄悄透露一下。。。

今年路演的技术主题之一就是。。。STM32Cube的使用。。。 ...

“路演”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演”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不同城市举行的那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同城市举行的那种

哦,明白了!
多谢!

楼主:
截止当前时间  还未有一个人加入我说的群 有点淡淡的伤 :(

楼主:
:Q 使用中各种阻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中各种阻力

我只看了GPIO模块,感觉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不是很好用,不知道这个Cube的设计初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了GPIO模块,感觉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不是很好用,不知道这个Cube的设计初衷是什么? ...

应该是简化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简化使用

因为只看了GPIO的功能,其它的尚未看,不确定是否真的好用。单就GPIO来说,没有前面的那个好用,这个读端口数据就需要自己采用寄存器方式,而此前的那个就不需要,也许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函数或者宏定义吧!

网友I:
试用STM32CubeMX的时候,卡了好几个小时,Projects目录下总是空空如也。后来注意到.ioc文件在一个中文路径下,于是将Cube文件转移到一个英文目录下,再次生成代码,秒过。

楼主:
我这边一直在英文路径下  java 平台好像不能有中文路径

网友J:
我也正在看这个

网友K(2014-10-11):
新手刚开始使用STM32F4CubeMX,刚开始可能是updater的路径没有配置对,提示找不到固件包。后来改了updater路径,忘记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操作,然后再HELP菜单里面就找不到Updater Settings选项了,Check Update选项也没了。而且,project setting点击后也没有反应,生产代码的按钮点击后同样没反应。。。诸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没?相当棘手。。。软件卸载了好多次重新安装,注册表也删了,再装还是不行。现在软件在我电脑上没法用了,各位能帮忙解决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