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和系统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我有个问题很是困惑,说来和大家请教一下。
我需要先测试板是否焊接正常,正常以后,就烧FLASH代码,并运行。

问题是,板没烧代码就上电,执行JTAG扫描检查焊脚,这个时候,CPU会不会运行呢?
如果运行,FLASH又没有代码,不是跑飞了么?并且可能导致损坏。
如果让CPU处于复位状态,JTAG也是不是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A:
1.CPU一般会有段内部代码(固化ROM)运行,在运行FLASH里的程序之前,不管芯片资料里说了没说,都会有的
  所以不会有你说的跑飞(对FLASH里的程序而言),损坏的问题
2.FLASH里没有程序的话,对程序员来讲,可以认为CPU是在复位状态
  虽然实际上,CPU可能一直在跑CPU自己的程序(内部代码)
  JTAG在没有仿真(不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认为它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等待外部的JTAG信号

楼主:
像TI的一些ARM,会判断FLASH的前面几个字节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就执行FLASH代码,
但如果FLASH不正常,那芯片会怎么办呢?进入锁定状态么?
这些都是推测,没有看到具体的文档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TI的一些ARM,会判断FLASH的前面几个字节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就执行FLASH代码,
但如果FLASH不正常,那 ...

看芯片中的启动说明
FLASH不正常太宽范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