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问题。谢谢大神看一下。

楼主(2014-06-11):
如图,我的电路有21个接收管。需要21个负载电阻。我能不能把负载电阻放在4051之后。那样只需要3个负载电阻了,。行不行呢?
我的4051的通道切换时间是350us

网友A:
可以滴,只是不能同时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滴,只是不能同时工作了

谢谢、

网友B:
怎么可能需要350us那么长的时间。。。。。。难道是350ns写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需要350us那么长的时间。。。。。。难道是350ns写错了?

没有错,是通道切换的时间。不是上下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错,是通道切换的时间。不是上下沿时间。

恩、我关心的是能不能把光电接受的负载接在4051的后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我关心的是能不能把光电接受的负载接在4051的后面。

你的关心的事是可以的,但比直接用21个电阻差。你可以把这两个电路都画出来就知道哪个电路好了。

网友D:
可以;
但最好用面包板搭一下,要是响应速度跟不上,再改板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