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AD采集电压,不为0

楼主(2014-06-11):
具体单片机型号PIC16F1783  数码管显示   AD口接地始终会采集一个0.7mV 的电压。外围电路的噪声应该没事,好像是单片机有问题,我设置错啦?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B:
模拟口?引脚电压测量了?软件设置对了?

楼主:
用的内部基准电压,4.096V    12位采样,  精度是1mV,我擦是不是超过精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

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是单片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口?引脚电压测量了?软件设置对了?

引脚电压用示波器看有点杂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内部基准电压,4.096V    12位采样,  精度是1mV,我擦是不是超过精度啦?? ...

那就奇怪了。你这不是精度,是分辨率。采样结果怎么可能小于分辨率呢?

网友D:
单片机就是这样,在0V附近和VDD附近不能正常转换。

网友E:
你这个是多次测量求平均之后出来的0.7mV吧?
其实对于一个ADC来说最低位的1bit偶尔跳两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多次测量求平均之后出来的0.7mV吧?
其实对于一个ADC来说最低位的1bit偶尔跳两下是正常的~ ...

是的采集100次,求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奇怪了。你这不是精度,是分辨率。采样结果怎么可能小于分辨率呢? ...

前边的算错了,采集AD口电压时,AD转换得到的值是7,转换成电压是7mv不是0.7.
难道是求多次平均值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就是这样,在0V附近和VDD附近不能正常转换。

真的还是假的啊?
这样就没法测小电压了,

网友F:
小电压可以用叠加直流提升的方式测

网友G:
看手册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手册就什么都明白了

看不出来啊。

网友H:
一般ADC会存在offset误差,而且你用的ADC假设号称有12bit精度,可能实际只有10bit左右。对于软件数据处理部分,你再检查下有无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不出来啊。

失调都是有的,误差都是有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ADC会存在offset误差,而且你用的ADC假设号称有12bit精度,可能实际只有10bit左右。对于软件数据处理部 ...

对于PIC来说,12BIT是分辨率,精度一般是11位

网友J:
我用过pic16f1783,测量工频整流滤波后的电压,ad输入端并联VSS 10nf电容,也是多次求和平均值,测得的数值不为0,后来只好减去那个数值了,写了一个自整定的程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用过pic16f1783,测量工频整流滤波后的电压,ad输入端并联VSS 10nf电容,也是多次求和平均值,测得的数值 ...

你这不是0很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这不是0很正常。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不影响使用。我的做法只是个参考,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K:
PIC单片机是才用逐次逼近的AD采样方式,12位ADC,最后两位在跳是正常的,如果电压表要求精度不是太高,10位AD去做均方跟处理够了。你写软件的时候,可以把最后两位去掉,最终结果在做下滤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过pic16f1783,测量工频整流滤波后的电压,ad输入端并联VSS 10nf电容,也是多次求和平均值,测得的数值 ...

这个值不固定,随着电压增大,偏移的值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PIC单片机是才用逐次逼近的AD采样方式,12位ADC,最后两位在跳是正常的,如果电压表要求精度不是太高,10位 ...

不行的,最后一位都得要,做的是0-40V电压表,零点几毫伏都得测出来。

楼主:
福禄克     AD
0.016      24
0.023     29
0.048    54
0.060     67
0.085     93
0.229     237
0.376    385
0.646    656
0.946     956
1.333    1349
1.829    1845
2.241     2257
2.736      2755
3.814     3840
4.003     4030

楼主:
上边是测的值。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值不固定,随着电压增大,偏移的值越大

哦,这样的话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这么做,所测得的电压值线性就很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行的,最后一位都得要,做的是0-40V电压表,零点几毫伏都得测出来。

单片机集成12BIT的AD是PIC成本允许范围内最高的精度了。按照你的测量要求,0~40V,0.1mV的测量精度,你需要的测量档位需要40*1000*10,12位的AD根本达不到这个精度。真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你至少得用到18BIT以上的Σ-Δ(Sigma delta)型的AD前端芯片。

网友L:
楼主,能共享一下程序吗?我也在写PIC16F1783的AD转换程序,怎么弄数码管都显示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