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类型

楼主(2014-06-11):
本人小白半个    看到这个图时不知道是什么类型
加减法放大器看过,积分放大器看过,但是这个是什么类型?最好能简单分析一下

网友A:
把电容看成容抗?还不也是个放大电路吗。电容可消除高频杂波,换成阻抗计算就知道,IN+输入吗?还是R15前面也是输入

楼主:
总的图是这样的,我只是截取了最后一副

网友B:
IN+应该只是个直流偏置电压,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又是处理的交流信号

网友C:
反相放大器;
阻容,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看成容抗?还不也是个放大电路吗。电容可消除高频杂波,换成阻抗计算就知道,IN+输入吗?还是R15前面 ...

那个电容   为什么没有构成积分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   为什么没有构成积分电路?

积分电路是没有和电阻并联的。(只有一个电容而已)楼主可以用频率吧电容的容抗加进去。然后就会得出公式。这里的运放构成的是一个滤波器,具体类型也可通过幅频特性看出来

楼主:
哪位能告诉我这个属于什么知识点?
本网站哪有相关的材料可以看?
谢谢

看看有源滤波部分,一般模电书里都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