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滤波器的疑问,求大神

楼主:
最近在用 Filter Solutions 设计滤波器,相信大神们不会陌生,先上两个图

小弟有两个疑问
1.  那个软件提供了两个 LC 搭配方式,为什么不是1种,3种或4种。。。这2种是不是表示一个界限的概念?怎么判断应该采纳哪种?
2. 采用同样的2阶 LC 滤波的拓扑,巴特沃思型 与 契比雪夫型,就只有感值与容值的差别?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改变 这些值,滤波器的 类型就会随之发生转变?
    如果某些值稍微改动,是不是意味着 就不是 那种类型的滤波器?

网友A(2014-07-02):
这个参考一下,以前工作中弄得!

网友B:
巴特沃斯与切比雪夫滤波器的区别在于响应曲线的不同,而不是电路形式的不同,其响应曲线分别符合巴特沃斯多项式和切比雪夫多项式,只要用合适的电路结构和元件值能得到相应的响应曲线,那就是相应的滤波器

网友C:
可以关注一下椭圆滤波器

网友D:
滤波器与内部元器件的影响比较大,参数需要标定

楼主(2014-08-05):
就比如说 我图中的契比雪夫型,软件给出了两套方案,我应该根据什么去选择用拿套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