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MX6Q-SDP开发板如何设置成SD卡启动?

楼主(2014-06-11):
手头有个6Q-SDP的开发板,通常在SW6上设置458为nor启动,
请问如何设置成SD卡启动。
注:1,SD卡上已通过使用命令sudo dd if=./u-boot.bin of=/dev/sdd bs=1k, skip=1 seek=1; sync
            成功下载了uboot,(和通过mfgtools烧录到nor中同一个u-boot.bin)
      2. 根据原理图,将sw6切换到7541,串口无输出。(sd卡接在sd2接口上)

网友A:
请问你的板子上使用的是android还是linux的BSP啊?

网友A:
你BOOT MODE没有设置正确,所以在串口上没有信息显示,正确的模式在如下图中我已经为你标识出来: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已经解决了,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继续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BOOT MODE没有设置正确,所以在串口上没有信息显示,正确的模式在如下图中我已经为你标识出来:

...

Rita,
你提供的第一幅图 BOOT Select Table 是在哪边设置,我没有设置这个,也可以从SD卡启动,只设置了Slot2 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ita,
你提供的第一幅图 BOOT Select Table 是在哪边设置,我没有设置这个,也可以从SD卡启动,只设置了Sl ...

你好,这两个图中的设置是一样的,第一幅图是原理图中对应的boot mode,我标出来是让大家理解起来比较容易,和第二个图中是一致的。

楼主:
非常 感谢,,尽管自己对着开发板的原理图设置成功了。

楼主:
分数设置错误,不够分结,咋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数设置错误,不够分结,咋整?

楼主你好,本帖你已经结了,不过是没有满意答案哦~~
本论坛中的结贴方式你可以看帖子: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里面有详细的步骤和截图,欢迎继续有问题在本论坛中讨论和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