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 交流电过零检测实现多片单片机同步

楼主(2014-06-11):
求高手指点,怎么通过对交流电过零检测实现多片单片机同步,能讲一下原理吗?有电路图更好,求指点

网友A:
不就是交流过零检测电路吗?
如果要求同步精度高,则不太适合。

网友B:
PIC16F17XX自带同步检测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交流过零检测电路吗?
如果要求同步精度高,则不太适合。

是过零检测,我想问怎么在程序中实现多个单片机同步的

网友C:
交流电只是时钟源,还需要一个开始同步的信号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