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映射]
在Load program是出现的情况,求解。

楼主: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i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VECS  : origin = 0x0000,  length=0x040
                /*PAGE 0: PVECS: origin = 0x0044,  length 0x0EC
                /*不能存放在0x0043之前,此为存放密码处*/
                PAGE 0: PROG  : origin = 0x0060,  length=0x7900

                PAGE 1: B0    : origin = 0x200,   length= 0x100
                PAGE 1: B1    : origin = 0x300,   length= 0x100
                PAGE 1: B2    : origin = 0x0060,  length=0x0020
                PAGE 1: DATA  : origin = 0x0800,  length= 0x800
                PAGE 1: RAM   : origin = 0x8000,  length= 0x7000
}

SECTIONS
{
       .vectors  : {}  >VECS PAGE 0                 /* 中断向量表 */
           /*.pvecs         : {}  >PVECS PAGE 0*/
       .text     : {}  >PROG PAGE 0         /* 可执行代码和字符串 */
       .cinit    : {}  >PROG PAGE 0
       .data     : {}  >DATA PAGE 1        /* 初始化变量和常数表 */
       .bss      : {}  >DATA PAGE 1                        /* 保留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空间 */
       .const    : {}  >PROG PAGE 0                        /* 字符串和switch表 */
           .switch   : {}  >PROG PAGE 0         /* 包含.switch语句建立的表格 */
       .stack         : {}  >DATA PAGE 1         /* 为系统堆栈分配存储器 */
       .system   : {}  >DATA PAGE 1                        /* 为动态存储器函数分配存储器空间 */

}    另外令小弟用的是LF2407A,请大侠解救!

问题截图

问题截图

网友A(2014-06-11):
可能是你的板子硬件有问题,
比如关键管脚的电平设置,比如复位端。

网友B:
找找别的工程   换个CMD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