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2新板烧录问题

楼主(2014-06-11):
新做了MKL02Z8VFG4R的板子,3.3V供电,时钟EXTAL引脚接了外部26MHz时钟输入,最大峰值500mV,最小峰值100mV。想用FRDM的OpenSDA来烧录调试,请教几个问题:
1、KL02上电3.3V,复拉RST用10K上拉,但是复位脚电压为0.2V。没上电时对地电阻为8K。没烧录程序的芯片复位是低电平的吗?
2、RST、DIO、CLK、GND接到FRDM开发板,下载程序提示出错,用OpenSDA做烧录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Wed Jun 11, 2014 11:54:42: Loading the I-jet/JTAGjet driver
Wed Jun 11, 2014 11:54:44: Fatal error: Probe not found   Session aborted!
Wed Jun 11, 2014 11:54:44: Loading the I-jet/JTAGjet driver

3、若用外部输入时钟,对频率和电压幅值等有什么要求?

相关下载

网友A:
1、KL02上电3.3V,复拉RST用10K上拉,但是复位脚电压为0.2V。没上电时对地电阻为8K。没烧录程序的芯片复位是低电平的吗?
答:Reset_b上拉10K电阻 对地并10nF电容,NMI_b上拉10K电阻。 没烧录程序的芯片Reset_b引脚是有振荡波形,一旦烧录程序就恢复高电平了。

网友A:
2、RST、DIO、CLK、GND接到FRDM开发板,下载程序提示出错,用OpenSDA做烧录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答:你板载OpenSDA和板载芯片的CLK线割断没?不能同时烧录两个芯片的。

楼主:
原来板载芯片已经全部断开了,只接了我的芯片。
NMI_B是什么来的,规格书好像没有找到它的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板载芯片已经全部断开了,只接了我的芯片。
NMI_B是什么来的,规格书好像没有找到它的定义。 ...

NMI_b是不可屏蔽中断引脚,很多客户芯片不正常要么因为Reset_b引脚外接不对、要么就是NMI_b外部拉低了。
当然首先得是SWD接口电路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NMI_b是不可屏蔽中断引脚,很多客户芯片不正常要么因为Reset_b引脚外接不对、要么就是NMI_b外部拉低了。
...

其实L系列这类硬件电路的设计要点,在飞思卡尔官网的这篇KLQRUG 文档里都提到的。
一般开发L系列芯片都会先看这篇Kinetis L Peripheral Module Quick Reference

楼主:
按以上建议操作后能识别到设备了,但是下载还是会出错,这是上电后第一次下载:
Wed Jun 11, 2014 14:45:18: Loading the I-jet/JTAGjet driver
Wed Jun 11, 2014 14:45:19: Probe: CMSISDAP S/N 020002003E153E67C3EAC39F mapped to a number 31380.
Wed Jun 11, 2014 14:45:19: Connecting Cortex-M core ID = 0x4770031 on DAP port 0
Wed Jun 11, 2014 14:45:19: Debug resources: 2 instruction comparators, 2 data watchpoints.
Wed Jun 11, 2014 14:45:19: Emulation layer version 3.42
Wed Jun 11, 2014 14:45:19: Emulation layer status 0x0
Wed Jun 11, 2014 14:45:19: CPU status - IN RESET
Wed Jun 11, 2014 14:45:19:
Wed Jun 11, 2014 14:45:19: LowLevelReset(system, delay 200)
Wed Jun 11, 2014 14:45:20: CPU status OK
Wed Jun 11, 2014 14:45:20: Loaded debugee: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Exe\KL02_Freedom_Demo_tower.out
Wed Jun 11, 2014 14:45:23: The downloaded program doesn't seem to match the expected memory layout of the target system:
Wed Jun 11, 2014 14:45:23: Some C variables are placed outside known memory areas:
Wed Jun 11, 2014 14:45:23:   count_mseg @ 0x20000310, cha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LOCK @ 0x20000336, unsigned cha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base_time125m @ 0x2000032C, uint16
Wed Jun 11, 2014 14:45:23:   core_clk_khz @ 0x2000031C, int
Wed Jun 11, 2014 14:45:23:   mcg_clk_hz @ 0x20000314, int
Wed Jun 11, 2014 14:45:23:   and more...
Wed Jun 11, 2014 14:45:23: No C variables are placed in memory designated as RAM.
Wed Jun 11, 2014 14:45:23: Memory is specified as follows: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00000000 - 0x000003FF  ROM/Flash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00000400 - 0x0000043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00000440 - 0x00001FFF  ROM/Flash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1FFFFF00 - 0x200002FF  RAM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40000000 - 0x4007FFF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400FF000 - 0x400FFFF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44000000 - 0x5FFFFFF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E0000000 - 0xE00FFFF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F0000000 - 0xF0000FF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F0001000 - 0xF0001FF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F0002000 - 0xF0002FF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F0003000 - 0xF0003FF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0xF8000000 - 0xFFFFFFFF  Uncached/SF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C Variables range from 0x00000000 to 0x20000336
Wed Jun 11, 2014 14:45:23: Download error at 0x00000000: downloading into non-writable memory.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000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0FF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1FE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2FD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3FC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0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1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2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3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4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5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6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7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8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9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A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B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C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D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E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50D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60C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70B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80A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909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A08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B07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C06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D05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E04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F03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002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101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200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2FF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3FE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4FD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5FC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6FB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7FA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8F9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9F8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AF7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BF6
Wed Jun 11, 2014 14:45:2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CF5
Wed Jun 11, 2014 14:45:23: Verification error at 0x00000000: mem = 0xFF, file = 0xF8
Wed Jun 11, 2014 14:45:23: Download completed but verification failed.
Wed Jun 11, 2014 14:45:23: LowLevelReset(software, delay 200)
Wed Jun 11, 2014 14:45:23: Calling reset script: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debugger\Freescale\KinetisKL.ProbeScript@SoftwareReset
Wed Jun 11, 2014 14:45:24: Target reset
Wed Jun 11, 2014 14:45:24: There were 1 error and 51 warnings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debugging session.

楼主:
下载失败后不断电做第二次下载:
Wed Jun 11, 2014 14:46:52: Loading the I-jet/JTAGjet driver
Wed Jun 11, 2014 14:46:52: Probe: CMSISDAP S/N 020002003E153E67C3EAC39F mapped to a number 31380.
Wed Jun 11, 2014 14:46:53: Emulation layer version 3.42
Wed Jun 11, 2014 14:46:53: Emulation layer status 0x0
Wed Jun 11, 2014 14:46:53: CPU status - IN RESET
Wed Jun 11, 2014 14:46:53:
Wed Jun 11, 2014 14:46:53: LowLevelReset(system, delay 200)
Wed Jun 11, 2014 14:46:54: Reading CPU status failed
Wed Jun 11, 2014 14:46:54: CPU status - IN RESET
Wed Jun 11, 2014 14:46:56: Fatal error: Reading CPU status failed   Session aborted!
Wed Jun 11, 2014 14:46:56: Loading the I-jet/JTAGjet driver

网友A:
Wed Jun 11, 2014 14:45:23: The downloaded program doesn't seem to match the expected memory layout of the target system:
Wed Jun 11, 2014 14:45:23: Some C variables are placed outside known memory areas:
Wed Jun 11, 2014 14:45:23:   count_mseg @ 0x20000310, cha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LOCK @ 0x20000336, unsigned char
Wed Jun 11, 2014 14:45:23:   base_time125m @ 0x2000032C, uint16
Wed Jun 11, 2014 14:45:23:   core_clk_khz @ 0x2000031C, int
Wed Jun 11, 2014 14:45:23:   mcg_clk_hz @ 0x20000314, int
Wed Jun 11, 2014 14:45:23:   and more...

你那8K PFlash 1K SRAM的芯片,SRAM_U地址范围没那么大,那些变量地址都已经超过范围了。
好像还是和你之前那帖 求MKL02Z8VFG4R配置文件 有关,icf没有改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Wed Jun 11, 2014 14:45:23: The downloaded program doesn't seem to match the expected memory layout o ...

你的芯片SRAM是1KB,你可以按照手册Figure 3-17. SRAM blocks memory map 计算一下范围。

楼主:
我刚刚也是看到这里,改了能下载,但有新的报错。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4: Loading the I-jet/JTAGjet driver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4: Probe: CMSISDAP S/N 020002003E153E67C3EAC39F mapped to a number 31380.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5: Connecting Cortex-M core ID = 0x4770031 on DAP port 0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5: Recognized CPUID=0x410cc600 Cortex-M0+ r0p0 arch ARMv6-M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5: Emulation layer version 3.42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5: Emulation layer status 0x0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7: Recognized CPUID=0x410cc600 Cortex-M0+ r0p0 arch ARMv6-M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7: Debug resources: 2 instruction comparators, 2 data watchpoints.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7: CPU status - IN RESET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7: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7: LowLevelReset(system, delay 200)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9: Connecting Cortex-M core ID = 0x4770031 on DAP port 0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9: Recognized CPUID=0x410cc600 Cortex-M0+ r0p0 arch ARMv6-M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9: Debug resources: 2 instruction comparators, 2 data watchpoints.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09: CPU status OK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0: Loaded debugee: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Exe\KL02_Freedom_Demo_tower.out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Download error at 0x00000000: downloading into non-writable memory.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000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0FF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1FE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2FD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3FC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0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1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2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3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4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5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6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7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8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9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A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B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C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D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40E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50D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60C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70B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80A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909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A08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B07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C06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D05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E04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0F03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002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101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200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2FF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3FE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4FD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5FC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6FB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7FA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8F9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9F8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AF7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BF6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Write failed at 0x00001CF5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Verification error at 0x00000000: mem = 0xFF, file = 0xF7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Download completed but verification failed.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LowLevelReset(software, delay 200)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Calling reset script: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debugger\Freescale\KinetisKL.ProbeScript@SoftwareReset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Target reset
周三 六月 11, 2014 15:31:13: There were 1 error and 47 warnings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debugging session.

楼主:
看我的配置文件: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cortex_v1_0.xml" */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1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8*1024);//********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1*1024)/4 + 0;//********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1*1024);//********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1*1024);//********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symbol __region_RAM2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region_RAM2_end__          = __region_RAM2_start__ + ((1*1024)*3)/4 - 1;//********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VECTOR_TABLE      =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VECTOR_RAM        =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410;

define exported symbol __BOOT_STACK_ADDRESS = __region_RAM2_end__ - 8;

define symbol __code_start__ =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410;//********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mem:[from __region_FlexNVM_start__ to __region_FlexNV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region_RAM2_end__];// | mem:[from __region_RAM2_start__ to __region_RAM2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manually { readwrite };
initialize manually { section .data};
initialize manually { section .textrw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define block CodeRelocate { section .textrw_init };
define block CodeRelocateRam { section .textrw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at address mem:__code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noinit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block CodeRelocate};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odeRelocateRam,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楼主:
对于Flash我认为是对的,但实际就是出错,帮我看看是哪里有问题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Flash我认为是对的,但实际就是出错,帮我看看是哪里有问题吧,谢谢。 ...

你应该参考我在 求MKL02Z8VFG4R配置文件  帖子中提到的MKL02Z8xxx4.icf对于RAM、堆、栈大小的设置的。
你的设置有问题的我红圈出来了

你对比MKL02Z8xxx4.icf修改下

楼主:
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吧?
我把你圈出来的数值也改了,但还是不行,从日志上看主要是Flash的起始地址不对,为什么从0地址下载就会出错呢?
Wed Jun 11, 2014 18:05:36: Download error at 0x00000000: downloading into non-writable memory.
Wed Jun 11, 2014 18:05:36: Write failed at 0x00000000

楼主:
刚试了用MKL02Z8xxx4.icf的配置,提示出错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好专业的二人转!;P
真佩服freescale的服务态度!
太敬业、太周到了!

楼主:
问题没搞掂睡不着啊,飞思卡尔的配套程序还没有完善,幸好有这个技术支持途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吧?
我把你圈出来的数值也改了,但还是不行,从日志上看主要是Flash的起始地址 ...

堆栈大小改小后还不行?
你flash loader选对应.board文件没?
IAR配置时选择对应型号芯片没?

楼主:
把软件设置改完后能下载了,但是下载要30秒,而且最好校验出错,用不了。
Thu Jun 12, 2014 16:35:37: Verification error at 0x00000000: mem = 0xFF, file = 0xF7
Thu Jun 12, 2014 16:35:37: Download completed but verification failed.
Thu Jun 12, 2014 16:35:37: LowLevelReset(software, delay 200)
Thu Jun 12, 2014 16:35:37: Calling reset script: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debugger\Freescale\KinetisKL.ProbeScript@SoftwareReset
Thu Jun 12, 2014 16:35:37: Target reset
Thu Jun 12, 2014 16:35:37: There were 1 error and 1 warning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debugging session.

网友A:
你的.board文件没选啊

你仿真用的那个CMSIS DAP有设置好吗?

楼主:
刚抓图时没有选,选或不选都试过,结果是一样的。
提示校验失败后再点跑下一步,程序就会跑飞了。
DAP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选的自动。之前的KL25的开发板也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抓图时没有选,选或不选都试过,结果是一样的。
提示校验失败后再点跑下一步,程序就会跑飞了。
DAP没有 ...

你不是用板载OpenSDA调试吗,怎么Debugger又选成CMSIS DAP了。
难道你把OpenSDA固件给改了?

楼主:
是用优龙的开发板来调试的,他们就是选的CMSIS DAP,下午再用FRDM的来试试。

楼主:
换用FRDM-KL25Z的板子下载,速度正常,但还是提示出错:
Fri Jun 13, 2014 15:07:46: Windows NT detected.
Fri Jun 13, 2014 15:07:47: OpenSDA detected - Flash Version 1.14
Fri Jun 13, 2014 15:07:48: Device is KINETIS.
Fri Jun 13, 2014 15:07:48: Mode is In-Circuit Debug.
Fri Jun 13, 2014 15:07:48: CPU reset by debugger.
Fri Jun 13, 2014 15:07:48:
Fri Jun 13, 2014 15:07:4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Jun 13, 2014 15:07:49: 7576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10.30 Kbytes/sec)
Fri Jun 13, 2014 15:07:49: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in Memory range 0x00000000-0x00001D97
Fri Jun 13, 2014 15:07:50: Warning: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see Log Window
Fri Jun 13, 2014 15:07:50: Loaded debugee: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Exe\KL02_Freedom_Demo_tower.out
Fri Jun 13, 2014 15:07:51: CPU reset by debugger.
Fri Jun 13, 2014 15:07:51:
Fri Jun 13, 2014 15:07:51: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Jun 13, 2014 15:07:57: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Fri Jun 13, 2014 15:07:57: Target reset
Fri Jun 13, 2014 15:07:57: There were 2 warnings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debugging sess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优龙的开发板来调试的,他们就是选的CMSIS DAP,下午再用FRDM的来试试。

如果你要用FRDM-KL25Z开发板板载OpenSDA仿真调试外部芯片,需要割断J11两脚之间的导线以断开板载KL25芯片。
固件就放Debug的那种  参考:【经验分享】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

楼主:
硬件已经OK了,现在是提示stack错误:
Fri Jun 13, 2014 15:07:57: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若用MKL02Z8xxx4.icf则需要加入这几个参数,不知道该填多大的值。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VECTOR_RAM" [referenced from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Obj\startup.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VECTOR_TABLE" [referenced from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Obj\startup.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BOOT_STACK_ADDRESS" [referenced from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Obj\
vectors.o]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已经OK了,现在是提示stack错误:
Fri Jun 13, 2014 15:07:57: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 ...

你就按照之前14楼提到的几点,把飞思卡尔官网例程包提供的那个32KB_Pflash.icf修改一下另存为更快吧。

楼主:
Robin你好,我是第一次搞飞思卡尔的东西,很多资料和工具都不熟悉,所以会犯很多低级错误,见谅。
之前我也是一直尝试,也是参考32K_Pflash.icf和MKL02Z8xxx4.icf来修改的,但就是没搞好,项目也是一再耽搁,都有点无语了。要不你直接改一个文件传给我算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bin你好,我是第一次搞飞思卡尔的东西,很多资料和工具都不熟悉,所以会犯很多低级错误,见谅。
之前我也 ...

你以后工程是要以官方KL02-SC例程包的工程为模板改,还是要PE自动生成代码导进IAR?
因为官网的工程都把中断向量表、堆、栈拷贝到RAM里,不适合你这种只有1K SRAM的芯片。
如果你用PE创建工程生成代码导入IAR,那种形式一般不会拷那么多东西进SRAM。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以后工程是要以官方KL02-SC例程包的工程为模板改,还是要PE自动生成代码导进IAR?
因为官网的工程都把 ...

刚改了一下官方那个32KB_Pflash.icf文件的几处另存为8KB_Pflash.icf了,在FRDM-KL02Z板子上运行了一下可以。
要不你按照截图灰底红字这些地方把32K_Pflash修改一下试试吧。

楼主:
改完了,结果还是一样的。是不是官方例程配置了外部晶体,而我没有加外部晶体导致的?
Mon Jun 16, 2014 17:33:33: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Lxx.mac
Mon Jun 16, 2014 17:33:33: Windows NT detected.
Mon Jun 16, 2014 17:33:35: OpenSDA detected - Flash Version 1.14
Mon Jun 16, 2014 17:33:35: Device is KINETIS.
Mon Jun 16, 2014 17:33:35: Mode is In-Circuit Debug.
Mon Jun 16, 2014 17:33:35: CPU reset by debugger.
Mon Jun 16, 2014 17:33:35:
Mon Jun 16, 2014 17:33:35: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Mon Jun 16, 2014 17:33:35: ----- Prepare hardware for Flashloader -----
Mon Jun 16, 2014 17:33:36: 512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3.21 Kbytes/sec)
Mon Jun 16, 2014 17:33:36: Loaded debuge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Lxx1K.out
Mon Jun 16, 2014 17:33:36: Target reset
Mon Jun 16, 2014 17:33:40: Downloaded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Exe\KL02_Freedom_Demo_tower.out to flash memory.
Mon Jun 16, 2014 17:33:41: 7576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1.35 Kbytes/sec)
Mon Jun 16, 2014 17:33:41: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0000
Mon Jun 16, 2014 17:33:41: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00000410
Mon Jun 16, 2014 17:33:42: Warning: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see Log Window
Mon Jun 16, 2014 17:33:42: Loaded debugee: F:\MKL02\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Exe\KL02_Freedom_Demo_tower.out
Mon Jun 16, 2014 17:33:43: CPU reset by debugger.
Mon Jun 16, 2014 17:33:43:
Mon Jun 16, 2014 17:33:43: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Mon Jun 16, 2014 17:33:44: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Mon Jun 16, 2014 17:33:44: Target reset
Mon Jun 16, 2014 17:33:45: There were 2 warnings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debugging session.

楼主:
有没有QQ远程支持一下,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QQ远程支持一下,呵呵

你先用这个工程试试
PE10.4+IAR6.6的工程,我在FRDM-KL02Z板子上试了一下是可以烧进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改了一下官方那个32KB_Pflash.icf文件的几处另存为8KB_Pflash.icf了,在FRDM-KL02Z板子上运行了一下可以 ...

如果你用飞思卡尔KL02-SC里的程序,应该还需要把common文件夹的startup.c里common_startup函数进行修改,这部分函数将中断向量表等东西搬到了RAM里。
给你拍了2页书上对此段函数的说明,你参考着删吧。

楼主:
把你发的工程烧录下去,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