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如何调出后置摄像头

楼主(2014-06-11):
请教一下:
通过串口工具链接I.MX6Q开板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camera ov5642 is not found     ### 这个地方,每次都是指令第一次都是提示没有找到,连续两次才能执行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mxc_v4l2_capture
root@freescale ~$ gst-launch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0 ! mfw_v4lsink
MFW_GST_V4LSRC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16 2013 20:15:40.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MFW_GST_V4LSINK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16 2013 20:15:34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ERROR: Pipeline doesn't want to pause.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Total rendered:0
Freeing pipeline ...
[--->FINALIZE v4l_sink
root@freescale ~$ gst-launch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2 ! mfw_v4lsink
MFW_GST_V4LSRC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16 2013 20:15:40.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MFW_GST_V4LSINK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16 2013 20:15:34.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ERROR: Pipeline doesn't want to pause.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Total rendered:0
Freeing pipeline ...
[--->FINALIZE v4l_sink
root@freescale ~$ gst-launch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0 ! mfw_v4lsink
MFW_GST_V4LSRC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16 2013 20:15:40.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MFW_GST_V4LSINK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16 2013 20:15:34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ERROR: Pipeline doesn't want to pause.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Total rendered:0
Freeing pipeline ...
[--->FINALIZE v4l_sink

网友A:
请问你板子上跑的images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板子上跑的images是?

Rita ,好惭愧,因为困在make ARCH=arm 这条指令无法成功执行,以至无法编译自己的环境u-boot.bin,kernel进行测试。(关于make ARCH=arm问题已在另一帖子说明)

开发板上的文件来源: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 ,好惭愧,因为困在make ARCH=arm 这条指令无法成功执行,以至无法编译自己的环境u-boot.bin,kernel ...

楼主你好,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手动编译,编译使用LTIB编译就好,编译过程也不麻烦的。

网友A:
今天事情比较多,没有办法帮你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事情比较多,没有办法帮你试。

你好,Rita 请帮忙试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Rita 请帮忙试一下,谢谢!

好的,不过暂时是没有办法帮你测试呢,手上的事情有些多,我会尽快的。希望你可以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不过暂时是没有办法帮你测试呢,手上的事情有些多,我会尽快的。希望你可以理解呢。 ...

你好 Rita,关于如何调出后置摄像头,我这边已经拖很长时间了,请你尽快帮忙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Rita,关于如何调出后置摄像头,我这边已经拖很长时间了,请你尽快帮忙测试一下,谢谢! ...

要不我下周帮你试一下吧。然后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我下周帮你试一下吧。然后给你回复。

你好,Rita,麻烦你找时间测试一下,如何调出后置摄像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我下周帮你试一下吧。然后给你回复。

Rita哥,周四了呀!拜托,挤个时间出来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我下周帮你试一下吧。然后给你回复。

你好,Rita,问题2. camera ov5642 is not found     ### 这个地方,每次都是指令第一次都是提示没有找到,连续两次才能执行
====上述红字部分,我在多套系统,官方的image,以及自己的IMAGE,还有其他方式来源得到的IMAGE,都是有这个问题,一定要执行两遍,第一次永远都是没有找到,这是FSL官方本身就存在的问题吧?也请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我下周帮你试一下吧。然后给你回复。

Hi,Rita

  请问你能调出摄像头了没有。

  I.MX6Q 开发板上有两个摄像头 OV5640   OV5642
  请问怎么调出OV5642  ?

网友B(2014-07-21):
引用 楼主:
Hi,Rita

  请问你能调出摄像头了没有。

楼主你调试好了没?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我只有一个摄像头,OV5642,也是报这个错误。。。。。。。。。。。
纠结啊!!!!!!  @FSL_TICS_Ri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调试好了没?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我只有一个摄像头,OV5642,也是报这个错误。。。。。 ...

你的I.MX6Q开发板,是飞思卡尔原厂的,还是自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调试好了没?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我只有一个摄像头,OV5642,也是报这个错误。。。。。 ...

请问你调用摄像头的指令是什么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调用摄像头的指令是什么 ?

我是原厂的开发板,请问楼主你下的是什么指令呢?我是双击apk

网友C(2015-02-05):
楼主问题解决没啊,急啊

网友D:
半年的帖子,都还没解决啊,哎,没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ita ,好惭愧,因为困在make ARCH=arm 这条指令无法成功执行,以至无法编译自己的环境u-boot.bin,kernel ...

能加好友吗,我也遇上你的问题了,我的QQ421093406,邮箱:aisq2008@163.com

网友E(2015-03-19):
试了试官方的板子

gst-launch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0 ! mfw_v4lsink
gst-launch mfw_v4lsrc device=/dev/video1 ! mfw_v4lsink

以上两个命令可以分别调用不同的摄像头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