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复平面层上走信号线可以么?

楼主(2014-06-11):
我做了个双面板。 把底层设成了负平面, 有一些线上层走不开,就放到底层走。 这个有啥问题没? 多谢!

网友A:
没问题
问题是 干嘛要设负平面?负片?

网友B:
不可以吧,负片有图形的地方是要影印掉的,如果你要走线就不能定义成负片。

网友C:
估计这要和PCB厂家交代一下吧!不然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D:
双面板为什么要做负片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