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这种封装的器件谁焊过?求大侠指导!

楼主(2014-06-11):
器件焊点如图:

此器件为TI的CC3000 WIFI模块。中间那六个大的不用焊,是散热的。
本来想着在板子上每个焊点弄个过孔,从反面把锡焊过去。但是用烙铁弄好像粘不住啊。。。。
不知道有没有人弄过类似的?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QFN的封装,不用过孔那么麻烦的,上锡后用热风枪吹上就好了

网友B:
板子上先烙铁上锡,然后刷点点助焊膏 放好器件 热风枪吹下 看到器件有个下层 晃动 动作 基本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先烙铁上锡,然后刷点点助焊膏 放好器件 热风枪吹下 看到器件有个下层 晃动 动作 基本就OK了  ...

从正面吹吗?那么热的温度不会把器件吹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的封装,不用过孔那么麻烦的,上锡后用热风枪吹上就好了

谢谢,从正面吹,器件不会吹坏了吧?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热量开关一般调至3-4档,风速开关调至2-3档,在芯片上方约2.5cm处作螺旋状吹,直到芯片底下的锡珠完全熔解.吹焊时温度不宜过高

网友C:
焊盘做大点就行啦,涂些锡膏在上面,烙铁直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量开关一般调至3-4档,风速开关调至2-3档,在芯片上方约2.5cm处作螺旋状吹,直到芯片底下的锡珠完全熔解. ...

谢谢!大概多少的温度,我这边风枪可以调温度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150-200℃左右,视芯片耐热程度而定

网友D:
LGA封装,我用的是3#楼的方法
板子上先烙铁上锡,然后刷点点助焊膏 放好器件 热风枪吹下

网友E:
QFN,快递过来,我帮你搞定:lol

网友F:
不就一圈焊盘吗,PCB上的焊盘画大点,露出点来,
用烙铁就搞定了,而且方便检查维修!
又不是BGA的,没必要搞的太麻烦!

如果是批量做产品的话,还是画个标准封装,
发给专业厂家做吧,虽说贵点,
但省时省力,而且能保证质量!

网友G:
这个封装我同事帮焊过,LGA封装,正面先上锡,用热风枪从背面吹的,使用的温度350以上,小心不要把板子吹糊了。焊完验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就一圈焊盘吗,PCB上的焊盘画大点,露出点来,
用烙铁就搞定了,而且方便检查维修!
又不是BGA的,没必要 ...

主要它那一圈焊盘不是贴边的,器件放上去没有一点导电的地方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QFN,快递过来,我帮你搞定

学生,木有那么多钱:L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它那一圈焊盘不是贴边的,器件放上去没有一点导电的地方露出来

放心吧,焊盘画出来,上锡之后,焊锡会帮你传热的,
焊接绝对每问题,就跟焊QFP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心吧,焊盘画出来,上锡之后,焊锡会帮你传热的,
焊接绝对每问题,就跟焊QFP一样! ...

好主意!太好了!下次就这么干!
好吧,这次我板子已经做出来了。。。。。。木有回头路了
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主意!太好了!下次就这么干!
好吧,这次我板子已经做出来了。。。。。。木有回头路了
非常感谢! ...

经验都是总结出来的!
遇到问题了,不要解决了就放过去!
要总结一下得失才行!
好好努力!

网友H:
这个即使这样的器件侧边有焊盘,这个也是做芯片封装切出来的,没有做可焊性处理,并没有打算让你焊接。对于LGA的封装还是用返修台好了。当然如果条件艰苦,想着让焊锡融化就行了@~@

网友I:
中间六个焊盘散热,不用焊吗?

你最好再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间六个焊盘散热,不用焊吗?

你最好再看看手册。

数据手册是表明那六个是接地,但我看它官网的WIKI说是用来散热的,散热的话,那开孔就不能堵着吧。。。
我目前也是还不是很明白这个模块,大侠,您用过吗?我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封装我同事帮焊过,LGA封装,正面先上锡,用热风枪从背面吹的,使用的温度350以上,小心不要把板子吹糊 ...

这个焊完之后怎么验证,就看工作正不正常?因为焊完之后没法用万用表检测焊没焊好,这个模块又是第一次用,如果调试时候有问题,都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都不能检测是不是硬件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即使这样的器件侧边有焊盘,这个也是做芯片封装切出来的,没有做可焊性处理,并没有打算让你焊接。对于 ...

恩,应该是。一般做出来的板子上的焊盘点上锡之后就化开了,但是我试了试往这个器件的焊盘上点时,锡就只是呈小圆珠状附在上面。试着用热风枪吹后,有的盘上焊锡虽然化了也粘上了,但是很不牢固,稍微一碰就掉了。因为条件算是艰苦,我是不是可以用刀子在每个焊盘上面划几刀,让它容易焊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验都是总结出来的!
遇到问题了,不要解决了就放过去!
要总结一下得失才行!

谢谢!

网友J:
下面几个焊盘还是要接地吧

网友K:
这个是LGA的封装 ,不是QFN。脚位没有延伸到IC的边缘,没办法用烙铁后焊拖锡。
开始用烙铁上锡要均匀,稍微饱满一些,风枪温度控制在350度左右,近距离螺旋式吹,带锡熔后用镊子稍微左右拨动一下摆正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LGA的封装 ,不是QFN。脚位没有延伸到IC的边缘,没办法用烙铁后焊拖锡。
开始用烙铁上锡要均匀,稍微 ...

恩,谢谢,确实是LGA,要是QFN就好办些了,当时画板也不会预先留过孔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焊完之后怎么验证,就看工作正不正常?因为焊完之后没法用万用表检测焊没焊好,这个模块又是第一次用 ...

如果不正常工作,先看电源电压、收发波形是否正常,这个模块需要你关注的波形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正常工作,先看电源电压、收发波形是否正常,这个模块需要你关注的波形也不多。 ...

您用过这个模块吗?有问题求教啊

网友L:
哈哈哈!QFN,这个很容易嘛!中间那6个也得焊上啊!我经常帮人焊这个。

网友M:
挺简单的~同事手工0.6间距BGA~
你们肯定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哈!QFN,这个很容易嘛!中间那6个也得焊上啊!我经常帮人焊这个。

这样啊,那我把它焊上吧,谢谢!

网友N:
打过孔到地平面,焊的时候用疯抢,先给焊盘上锡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我把它焊上吧,谢谢!

你在北京吗?拿来我帮你焊。

网友O:
用热风枪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主要它那一圈焊盘不是贴边的,器件放上去没有一点导电的地方露出来

热风枪吹最保险啊,最高温度看芯片手册,一般不超过25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在北京吗?拿来我帮你焊。

谢谢,不在北京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在北京

离得远就真没办法了!自己焊吧,换个好点的烙铁头,再找几个类似的片子锻炼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750426-1-2.html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挺简单的~同事手工0.6间距BGA~
你们肯定不信~

我就手工吹了几个0.6的BGA,第一次玩BGA焊坏了几个,多毁几个片子就学会了反正样片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Q:
中间六个既然要求接地还是焊上比较保险,网上大把的视频,看着视频学习下再焊,很简单的

网友R:
先烙铁上锡,然后刷点点松香, 放好器件 热风枪吹下。轻轻推动会自己对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用过这个模块吗?有问题求教啊

我用过类似的模块,有问题可以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类似的模块,有问题可以沟通一下

我现在对它很迷惑。说明书里说用它不需要知道通讯的一些知识,用起来很简单。但是我看它提供的驱动有“WLAN API”、“Network stack API”、“Network application API”、“NEMEM API”,下图是它的系统框图:

我看了它官网的资料,我都不知道我需要做什么工作,难道是我只要用我的MCU按照他给的数据格式直接往SPI口写数据或者收数据就行了?因为官网上介绍了很多,又是mDNS又是什么套接字的,这些我都不懂呀。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