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中电源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图一。图二。
上图中图一时vcc的走线。图二是gnd的走线。电路中直流24V进来变成VCC 5V后供,单片机,。138,CD4051,lm339等元件使用。此电路中除了单片机别的元件供电都没有加104旁路电容,。我想问一下这种VCC的走线方式合理么?还有就是元件没有加104电容会有什么影响。目前的情况是运行几天后出现异常。

网友A:
IC上最好加上104电容 滤波 消除电源的干扰 很有必要的 不能图钱 给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上最好加上104电容 滤波 消除电源的干扰 很有必要的 不能图钱 给省了

这种VCC的走线方式可取么?

网友B:
VCC有电源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有电源环?

貌似是的。我在帮被人擦屁股 。电源环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是的。我在帮被人擦屁股 。电源环会有什么影响

没太多研究,影响应该不大,但是最好不要环路。
你这个应该是工业用的,只从你这个截图里看不出什么。
你应该说说故障具体的是什么,给出故障部分的电路图,可能的话在把PCB亮出来,请坛里的大神们帮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多研究,影响应该不大,但是最好不要环路。
你这个应该是工业用的,只从你这个截图里看不出什么。
你 ...

恩。我详细谢谢。另外用的是两个stc单片机,

网友C:
楼主可与去看一点关于电源完整性的资料,弄懂以后就知道你现在的设计是好还是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与去看一点关于电源完整性的资料,弄懂以后就知道你现在的设计是好还是不好了! ...

104电容肯定是每个芯片必须加的。我现在的疑问是vcc走线的方式。我的习惯是vcc比其他线粗。100mil左右。剩余的空间全部对地铺铜。 他这种把vcc搞得和地一样。科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