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项目BUG,别人的分析,求解问题,关于浮地、漏电流等

楼主(2014-06-11):
问题描述:机芯加天线隔离器后有明显干扰。画面有水纹。

原理上分析:
主板端实验:做去掉TUNER电路上的BAV99。---去掉后没有干扰。
1、大网Cable线的地是接大地的,电视机这边用的两芯电源接头,板子的主地并没有接大地。在电视机主板地和Cable线地之间,芯线与芯线之间都有50HzAC 高压。 (何解?)
2、如果不加隔离器,在接插连接头时会出现放电现象,但是接好后,两边没有压差。芯线与主地之间的压差是由信号源输出功率决定,这个是很低的,一般就几个毫伏。但是如果加了隔离器,两边不共地220V通过电源Y电容和地隔离电容,流经Cable到大地,产生漏电流,同时产生压差。 (何解?)
3、工厂信号测量地隔离电容(是那个?)的压差有28V左右,主板芯线与主地之间会存在50HzAC 压差,导致BAV99双二极管交替导通,造成RF信号产生失真,造成干扰。
4、从上分析解决干扰问题需:增大交流阻抗,避免BAV99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