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PMIC PF0100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我们使用MMPF0100NPEP做为i.mx6的PMIC,我们自己做的板子根据官网提供的开发板原理图做的。有几个问题没有没有搞明白:
1、根据手册的table 16中VDDOTP需要接1.5V才可以进入“Factory defined”的启动序列,而官网提供的原理图把该引脚通过下拉电阻接地。我们下拉接地时,PMIC工作不正常。
2、关于SW4的功能选择,文档中将SW4可以选择范围为0.4~1.975 V(25mV步进)0.8~3.3V(50mV步进),我们怎样选择使用0.8~3.3V这个范围?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们是参考官网提供的哪块开发板设计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sw4一直调不上去,还有i2c貌似一直在读写数据。vddotp上拉1.5v输出默认电压,接地没有任何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们是参考官网提供的哪块开发板设计的?

SABRE-SD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sw4一直调不上去,还有i2c貌似一直在读写数据。vddotp上拉1.5v输出默认电压,接地没有 ...

官网上的板子是通过编程了OTP的,所以SW4可以调上去

网友C(2014-07-3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们是参考官网提供的哪块开发板设计的?

i.mx6的电源启动顺序是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mx6的电源启动顺序是啥?

你指的是PF0100吗?在MMPF0100的数据手册里第六章标明了PMIC的启动顺序,i.MX6的 SDP ,SDB板用的是F0的时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SABRE-SDP

关于PF0100的启动,数据手册第六章有详细的说明,VDDOTP上拉到VCOREDIG启动的是默认时序,VDDOTP接地启动的是OTP时序,电源管理芯片带NP后缀的为默认时序,需要将VDDOTP拉高,带F0后缀的是OTP时序,需要将VDDOTP接地,你们参考的是SDP板,但使用的是NP后缀的PMIC,而SDP板实际使用的是F0的PMIC,也就是OTP时序的PMIC,所以下拉接地PMIC工作不正常,附图为PMIC的启动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关于PF0100的启动,数据手册第六章有详细的说明,VDDOTP上拉到VCOREDIG启动的是默认时序,VDDOTP接地启动 ...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PF0100的启动,数据手册第六章有详细的说明,VDDOTP上拉到VCOREDIG启动的是默认时序,VDDOTP接地启动 ...

最近要用imx  疯狂学习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近要用imx  疯狂学习中

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交流和讨论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贴提问哈~~

网友E(2015-02-04):
好贴,希望继续发表

网友F(2015-08-11):
大家好,我IMX6的MF0100在刚上电后必须按一下SW2重启一下电源才可以正常输出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PWRON是上升沿启动?要模拟给个上升沿。但是想想刚上电应该就是有个上升沿啊,想不通,另外上电时43脚VSNVS电压只有1V,重启后恢复3V,开始是以为VSNVS电源问题,用单独的LDO供电3V还是出现类似的状况,能否给些建议,谢谢,参考的是SPF_27392_C3做的板子,哪位知道可能的原因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G(2016-08-10):
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我没有使用PF下载器,想单独使用I2C进行配置,但是和MMPF0100通讯不上,不知道外部电路需不需要进行其他配置。

网友H:
大家好,我现在也在调试MMF0100  F0  与IMAX6D  。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用OTG烧录过程中。SW2  给EMMC供电,IMAX6供电会突然从3.3V降到2.6V。所以提示烧录失败。我试着断开SW2,用外部的3.3V供电。结果烧录OK。我又断开外部3.3V,接上SW2供3.3V。可以开机。一切正常。只有在烧录的时候会突然降到2.6V。各位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重谢!

网友I:
现在用MMPF0100F0AEP给imx6供电,但是VGEN3输出的是2.8V,看datasheet应该是2.5V,默认的F0上电时序。这是什么情况?看开发板上也是用imx6自身输出的VDDHIGN_CAP来做2.5V用,没用VGEN3的2.5V。难道这是芯片的一个BUG?@FSL_TICS_Rita @aeromoon

网友D(2016-09-28):
引用 网友I:
现在用MMPF0100F0AEP给imx6供电,但是VGEN3输出的是2.8V,看datasheet应该是2.5V,默认的F0上电时序。这是 ...

裸板上电,F0时序默认的VGEN3输出是2.5V,GEN3输出2.8V是因为上电后UBOOT对其输出重新配置了,开发板中的VGEN3_2V5要给Camera供电是2V8的。参考以下链接: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e/355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