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 i2c操作SDA和SCL始终为低 BUSY

楼主(2014-06-11):
初始化代码: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ENABLE);

    //GPIO PAR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I2C PART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I2C1_OwnAddress1;//define by myself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_100K;

    I2C_Cmd(I2C2,ENABLE);
    I2C_Init(I2C2,&I2C_InitStructur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外部接一个MEMS器件,I2C线上上拉电阻10K,电平3.5V
初始化跑完GPIO_INIT之后管脚上就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了,在后面做完I2C_INIT也没回变回来,导致I2C.SR第一位始终是1,做SWRST也没用,I2C通信不上,求助啊!!!

网友A:
先IIC模拟吧,ST的IIC,搞起来挺麻烦的;
我是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IIC模拟吧,ST的IIC,搞起来挺麻烦的;
我是模拟的

能否给个L1系列上能用的模拟的I2C的几个API实现函数,我找的几个都不怎么好用
谢谢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st%3D1%26digest%3D1
你可以先参考这个,STM32 IIC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741&extra=page%3D2%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 ...

EN  看完了  感觉把ST骂了一顿也没发现有啥营养   还有相关的帖子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