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TT7022E的CF1电能脉冲没有输出

楼主(2014-06-11):
按照芯片资料进行了配置,输入了220v,5A,电压、电流、功率都侧到了,可是电能脉冲没有,求助怎么回事?贴上初始化的程序
void  Att7022Initial(void)
{
  INT16U i,j,k;
  GPIOC->ODR &= ~GPIO_Pin_10 ;
  for(i=0;i<3000;i++)
    j++;
  GPIOC->ODR |= GPIO_Pin_10 ;
  for(i=0;i<1000;i++)
    for(j=0;j<3000;j++)
      k++;
  Set_ModeConfig_Att7022A();                        /* ①模式配置 */
  Set_EMUConfig_Att7022A();                       /* ②EMU配置 */
  Set_ANConfig_Att7022A();                     /* ③模拟模块配置配置 */
  Set_VOLTAGE_UADCPga();                         /* 电压、电流通道增益选择 */
  Set_HFConst_Att7022A();                        /* ④配置完脉冲常数对功率有影响 */
  for(i=0;i<54;i++)
  {
    Calibrate_V[0]=Calibratebuf[i];
    Write7022Calibrate_24bitSUB(0x04+i);
  }
  for(i=0;i<4;i++)
  {
    Calibrate_V[0]=Calibratebuf[54+i];
    Write7022Calibrate_24bitSUB(0x04+i);
  }
  Set_IstartUP();                                /* 起动电流 */
  writedisable();
}

网友A(2014-07-11):
建议你考虑下RN8302B,价格非常有优势,性能也好,

网友B(2017-10-11):
请问一下你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怎么配置芯片的?

网友B:
就是按照官方文档校表流程配置的,但是我只给单相加了电,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按照官方文档校表流程配置的,但是我只给单相加了电,这个会有影响吗? ...

可以试试三相都加电,或者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三相都加电,或者芯片是否损坏?

芯片已经换过了,只有三相电一起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