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串口终端长指令被分段了(已解决)

楼主(2014-06-11):
请教一下:
Encoding from a file:
gst-launch filesrc location=test.yuv blocksize= $BLOCK_SIZE ! 'video/x-raw-yuv,
format=(fourcc)I420, width=$WIDTH, height=$HEIGHT, framerate=(fraction)30/1' !
$video_encoder_plugin codec=0 ! matroskamux ! filesink location=output.mkv sync=false

要测试上述这条指令,复制到PC串口终端,会被自动分开而出现错误,有没有解决的方法?而不是全手工逐个字母输入?
PC串口终端显示: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camera ov5642 is not found     #依然要执行两次,其他开发学习者,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mxc_v4l2_capture
root@freescale ~$ gst-launch filesrc location=test.yuv blocksize= $BLOCK_SIZE !
'video/x-raw-yuv,
> format=(fourcc)I420, width=$WIDTH, height=$HEIGHT, framerate=(fraction)30/1' !

$video_encoder_plugin codec=0 ! matroskamux ! filesink location=output.mkv sync=falseWARNING: erroneous pipeline: could not set property "blocksize" in element "filesrc0" to "!"
root@freescale ~$ $video_encoder_plugin codec=0 ! matroskamux ! filesink locatio
n=output.mkv sync=false

上述指令被显示输入得乱78糟

网友A:
如果字段很长的话,建议你不要一次都拷贝过来,这样容易出问题。建议你一部分一部分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字段很长的话,建议你不要一次都拷贝过来,这样容易出问题。建议你一部分一部分拷贝。 ...

那以上述为例,如何分段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以上述为例,如何分段 ?

至于如何分就看你的了,这个很随意的,没有固定大小,只要你考过去输入正确就好了。你可以自己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如何分就看你的了,这个很随意的,没有固定大小,只要你考过去输入正确就好了。你可以自己试的。 ...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camera ov5642 is not found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mxc_v4l2_capture
root@freescale ~$ gst-launch filesrc location=test.yuv blocksize= $BLOCK_SIZE !
WARNING: erroneous pipeline: could not set property "blocksize" in element "filesrc0" to "!"
root@freescale ~$ 'video/x-raw-yuv,format=(fourcc)I420, width=$WIDTH, height=$HE
IGHT, framerate=(fraction)30/1' !
-sh: video/x-raw-yuv,format=(fourcc)I420, width=$WIDTH, height=$HEIGHT, framerate=(fraction)30/1: not found
===好像还是不行,Rita 麻烦你也测试一下 1 楼的命令,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camera ov5642 is not found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 ...

你好,今天的事情比较多,没有办法帮你测试呢,要不你自己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今天的事情比较多,没有办法帮你测试呢,要不你自己再试一下。

你好,就1楼一条长指令,这两天试了多次,没有成功(太弱了!)
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请问PC串口终端的 > 代表什么意思
指令执行过程中,突然变成 > 是代表什么意思?
处于这种状态,如何才能退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就1楼一条长指令,这两天试了多次,没有成功(太弱了!)
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Ctrl+C退出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贴哈~~

网友B(2014-07-14):
最简单方法打开一个空文本文档,复制到文档里拼接好再全部复制到串口终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方法打开一个空文本文档,复制到文档里拼接好再全部复制到串口终端 ...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方法打开一个空文本文档,复制到文档里拼接好再全部复制到串口终端 ...

谢谢,希望你可以多参与讨论!
你也在熟悉开发 I.MX6么 ?

网友B:
恩,正在慢慢熟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