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模块 接收端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4-06-11):
请问  输入电压能为负值吗,如果不行 ,怎样变成 正压呢。谢谢了

网友A:
232侧当然可以也应该存在负压,这是232的标准。不过,USB侧是不存在负压的。

网友A:
补充:
不过对于那些没有232电平转换器的USB串口桥芯片而言,起串口侧是TTL电平的,这类芯片不可加负压,需要加一片232电平转换芯片诸如MAX232等。

网友A:
务必看器件手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务必看器件手册确定。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