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讯接口的传感器怎么与tms320f2812交换数据

楼主(2014-06-11):
iic通讯接口的传感器怎么与tms320f2812交换数据?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下!先行谢谢了!

网友A:
硬件连接吗    2812有IIC接口的    直接连上  记得上拉就可以啦
关于数据交换   控制是DSP为主进行配置读写吧

网友B:
你找个读写eeprom的程序,看懂,再把你的传感器的手册好好看看,按照eepron的程序,修改通信协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