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每日开讲-----基于STM32F103Z(详细的程序剖析)sys.h

楼主(2014-06-11):
/*sys.h   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头文件。我愛你的吻123原創講解    QQ:1746430162*/

#ifndef __SYS_H     //头件的中的#ifndef,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还是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吧。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你都要加上这个
#define __SYS_H
#include "stm32f10x.h"//核内外设访问层Core Peripheral Access Layer(CPAL)的头文件,它定义了许多外设要用到的头文件信息,接下来我们会讲解的。

//0,不支持ucos
//1,支持ucos
#define SYSTEM_SUPPORT_UCOS                0
             //定义系统文件夹是否支持UCOS,SYSTEM_SUPPORT_UCOS,这个宏定义用来定义 SYSTEM 文件夹是否支持 ucos,如果在 ucos 下面使用 SYSTEM 文件夹,那么设置这个值为 1 即可,否则设置为 0(默认)。

//位带操作,实现51类似的GPIO控制功能
//IO口操作宏定义,
是这样的,记得MCS51吗? MCS51就是有位操作,以一位(BIT)为数据对象的操作,
      MCS51可以简单的将P1口的第2位独立操作: P1.2=0;P1.2=1 ; 就是这样把P1口的第三个脚(BIT2)置0置。
      而现在STM32的位段、位带别名区就为了实现这样的功能。
      对象可以是SRAM,I/O外设空间。实现对这些地方的某一位的操作。
      它是这样的。在寻址空间(32位地址是 4GB )另一地方,取个别名区空间,从这地址开始处,每一个字(32BIT)
      就对应SRAM或I/O的一位。
      这样呢,1MB SRAM就 可以有32MB的对应别名区空间,就是1位膨胀到32位(1BIT 变为1个字)
      我们对这个别名区空间开始的某一字操作,置0或置1,就等于它映射的SRAM或I/O相应的某地址的某一位的操作。  简单来说,可以把代码缩小, 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更安全。
      一般操作要6条指令,而使用位带别名区只要4条指令。
      一般操作是  读-改-写  的方式, 而位带别名区是写操作。防止中断对读-改-写  的方式的影响。

STM32的每个GPIO口都可以编程,和51一样,都不能位寻址;STM32的每个IO端口都有7个寄存器来控制。他们分别是:配置模式的2个32位的端口配置寄存器CRLCRH;2个32位的数据寄存器IDRODR;1个32位的置位/复位寄存器BSRR;一个16位的复位寄存器BRR;1个32位的锁存寄存器LCKR

目前我们使用模式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就可以实现简单的GPIO口控制功能。

首先,开系统时钟和对应的外设时钟,然后复位所需的IO口的模式配置,复位结束之后进行置位,这里要提到一点的是,对数据寄存器的操作可以直接赋值寄存器,还可以使用一种叫做位带操作的方式,类似于位寻址;这个比较方便。

/*初始化GPIO设置,为所需要的模式*/

GPIOC->CRL&=0XFFFFFFF0;//Clear PORTC.0 Seting

GPIOC->CRL|=0X0000003;//设置为推挽输出

GPIOC->ODR=1<0; //PC.0初始化为逻辑1

/*位带操作宏定义*/

#define LED0 PCout(0)// PC0

#define LED1 PDout(2)// PD2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 )<<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强制转换为指针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再来一个宏重命名一下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宏定义地址,输出寄存器。
GPIO->ODR是32位的输出数据寄存器(高16位保留,低16为依次对应某个GPIO口的16个引脚)。对ODR赋值是一次操作16位的,也就是同时设置了16个引脚输出电平;而GPIO_PIN是指某个端口的具体某一个引脚,是位操作,可以通过设置BSRR或BRR寄存器来设置某一特定引脚的输出电平,而保持其他引脚输出不变,速度快,效率高。具体可以看看stm32参考手册关于GPIO寄存器的说明。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宏定义地址,输出寄存器。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宏定义地址,输出寄存器。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宏定义地址,输出寄存器。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GPIO->IDR是32位的输入数据寄存器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宏定义地址,输入寄存器。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宏定义地址,输入寄存器。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典型的位操作定义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用于映射中断的处理函数,接下来我们会讲解。

#endif

楼主:
各位朋友:
   我想把STM32系統工程文件剖析一下,希望能夠幫助一些朋友。在此也希望你們能夠支持,我的工作陸續有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支持。。。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B:
这个一定要支持,希望详细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定要支持,希望详细些更好。

好的,我会努力的。:)

网友C(2015-08-02):
看看,支持、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GPIO->IDR是32位的输入数据寄存器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宏定义地址,输入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