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GTL5000爆音問題(已解决)

楼主(2014-06-11):
板子使用IMX6 DLITE, AUDIO使用SGTL5000

播放一段聲音後,  不再觸發產生聲音的事件, 會產生很明顯的爆音

後來發現可能是硬體部分與公版設計不同所導致,  公版設計是LINE JACK(可接耳機),  我們設計是接喇叭

DRIVER程式碼動不了

有沒有大神可幫忙, 困擾了好久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你在我们的与非网上也创建了一个帖子,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论坛的支持,其实这个论坛和与非网论坛上支持的人员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在一个论坛上提问就可以的,要不我就在这里给你回复吧,这边回复你的话会有提醒比较与非网方便一些。

网友A:
请问SGTL5000的driver你有porting正确么?

楼主:
请问SGTL5000的driver你有porting正确么?
=>應該有聲音就算porting正確吧,Driver Code就只有sgtl5000.c及imx-sgtl5000.c而已,基本上不會動這2支CODE,想動也動不了

還有其它部分需注意的嗎??

网友A:
楼主你好,有很多人用这个方案,不过是第一次听到“爆音”,关于你提到的爆音,你能否录上一小段给我们一下。听一下。

楼主:
問題已解決

想不到我就是那個大神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你在另外一个帖子中问题已经解决了,这里麻烦帮忙结贴哈~~

楼主:
應該說不算解決, 算是用改驅動的方法避掉這個問題

硬體有個PIN拉到喇叭, 此PIN為SABRESD_CODEC_PWN_EN => IMX_GPIO_NR(4, 10)

此PIN已被設為GPIO

然後爆音產生的點在sgtl5000.c的small_pop_event的SND_SOC_DAPM_PRE_PMD這個case

HIGH應該是1(true), LOW為0(false)

1. 所以在產生的爆音點上關閉喇叭(將此PIN拉HIGH), 需要mdelay(500), 不然爆音仍是會發生

case SND_SOC_DAPM_PRE_PMD:

                gpio_set_value(SABRESD_CODEC_PWN_EN, true);

                mdelay(500);

                break;

2.在某個點關閉喇叭, 一定要在播放聲音時開啟喇叭(將此PIN拉LOW)
static int sgtl5000_pcm_hw_params(struct snd_pcm_substream *substream,
                                  struct snd_pcm_hw_params *params,
                                  struct snd_soc_dai *dai)
{
        gpio_set_value(SABRESD_CODEC_PWN_EN, false);
        struct snd_soc_pcm_runtime *rtd = substream->private_data

3.打完收工

楼主:
怎結帖阿??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結帖阿??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楼主你好,关于本论坛中的结贴方式,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中有详细的步骤你可以看一下。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论坛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B(2015-05-12):
正在搞,关注一下......

网友C(2016-03-04):
楼主,请问SGTL5000能同时播不同的声音吗?

网友D(2017-05-09):
您好我公司主要做IMX系列IC这颗SGTL5000很有优势可以加Q聊吗?QQ657290025

网友D:
SGTL5000XNAA3   优势原装现货   侯斌   电话13717076781  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