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仿真器哪家的好?不在乎价格的话

楼主(2014-06-11):
我现在用的是合众达的SEED XDS560PLUS,都坏了两个了,仅剩的一个也是动不动就断开连接了,貌似不是很稳定
大家推荐一下XDS560v2的哪家的好,进口的也行,首先考虑性能,其次才是价格!

网友A:
用过合众达的510,还可以。没那么容易坏,会不会使用不当?

网友B:
这么霸气   呵呵  闻亭的不错

网友B:
仿真器不容易坏   怕的就是不稳定

网友C:
不要带电插拔jt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