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3F3编程器选择

楼主:
请问下各位高手,STM8S003F3烧录用SDVP软件和ST—link烧录器,SWIM方式烧录时,需要弄bootloader解锁程序吗?可以像其他编程器一样直接烧写么?会不会锁芯片,只能烧一次了?

网友A(2014-06-11):
直接烧写就可以了;

网友B:
stm8s003f3不支持串口下载,我是用自制的stlink_v2烧写程序的.

网友C:
STLINK 简单方便。就是得需要电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烧写就可以了;

OO  3q

网友D:
可以直接烧录,但是要注意选项字节的配置。
烧录是要关闭读保护选项字节,要不然普通的ST—LINK是不能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烧录,但是要注意选项字节的配置。
烧录是要关闭读保护选项字节,要不然普通的ST—LINK是不能解锁 ...

应该选off吧?

网友C:
普通的 STLINK 也可以解锁的。

网友D:
LS普通的ST-LINK如何解锁。我用官方的ST-LINK解不了。用轩微科技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烧录,但是要注意选项字节的配置。
烧录是要关闭读保护选项字节,要不然普通的ST—LINK是不能解锁 ...

刚到手个ST-LINK V2 程序烧不进去哎!  要设置什么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到手个ST-LINK V2 程序烧不进去哎!  要设置什么不?

什么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提示?

弄好了

网友D:
那就好!恭喜恭喜

网友E:
8S的写保护被打开,是无法读取Optionbyte的,无法判断到底是写保护了还是硬件出问题。
如果能确保硬件没问题,直接在STVP里面该该项为off,然后单独编程Optionbyte即可。

网友F(2017-06-28):
LS的各位朋友,我用IAR对STM8S003F3进行debug提示Wed Jun 28, 2017 09:57:47: Failed to set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003F3: 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请问是被写保护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