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无刷电机驱动的意见与建议!

楼主(2014-06-11):
目前准备做一个无刷电机的驱动,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关于功能和器材选择。下面是器材选择,大家看看哪种合适,做好后会适时分享相关资料。

网友A:
做电调的话无刷无感就行了,低端应用也不需要隔离。光耦隔离可靠性高些

网友B(2014-07-16):
买现成的模块不就好了吗?

网友C:
额,楼主做多大动率的?我们做一款600W的,光耦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