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ic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51单片机中定义:sbit SDA=P2^3;
有以下语句:
temp=0x00;
SDA=temp & 0x01;
我想问一下此时SDA的值是一个16进制数  还是  一个二进制数(0或1)?当temp改变的时候呢?
SDA=temp & 0x80呢?
求指点

网友A:
程序

本身程序

网友B:
SDA是二进制数,赋值时会强制数据类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A是二进制数,赋值时会强制数据类型转换

位定义sbit SDA=P2^3;之后SDA就是一个二进制数了吗?
SDA=temp & 0x01;后     temp最低位为0  SDA为0;  最低位为1时,SDA为0x01;强制转换为1吗?
那if((c<<1)&0x80)SDA=1;中,(c<<1)& 0x80后的值如果是0x80,也就是c左移一位后最高位为1时;if(0x80)这个判断是真还是假?是不是像c语言里面一样if后面括号里非0就是真   条件就成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位定义sbit SDA=P2^3;之后SDA就是一个二进制数了吗?
SDA=temp & 0x01;后     temp最低位为0  SDA为0;   ...

相信不用我回答,你也已经有答案了:lol
实践出真知,用keil调试一下,看看变量值的变化,最直观的了

网友C:
写上0x不就代表是十六进制了么,要是二进制的话写0b吧?

网友D:
要注意,&是位与运算,SDA=temp & 0x01;是读取最后一位的值,如果temp最后一位的值为1,那么SDA的值为1,否则为0;
对于引脚来说,它的状态只有两个,高电平和低电平,对引脚赋值的时候,除了0,其他数值对于这个引脚都视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