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IM4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11):
TI, ST, STM, ic, STM8
软件 stvd+cosmic
芯片 STM8S105C6T6
程序: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stm8s105c_s.h"
#include "ioset.h"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 (void)
{

   PA_ODR=PA_ODR^(1<<6);

  TIM4_SR&=~(1<<0);//TIM4_SR1 = 0x00; // 清除更新标志

return;
}

main()
{
unsigned int time=0;
ioset_init();

CLK_PCKENR1|=1<<4; //OPEN TIME4 CLK
TIM4_IER = 0x00;  // 禁止中断

TIM4_PSCR = 0x07; // 计数器时钟=主时钟/128=2MHZ/128
                   // 相当于计数器周期为64uS
TIM4_CNTR =255;  // 设定计数器的初值
TIM4_ARR = 255;   // 设定重装载时的寄存器值,255 是最大值

TIM4_EGR = 0x01;  //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 定时周期=(ARR+1)*64=16320uS
TIM4_CR1 = 0x01;  // b0 = 1,允许计数器工作

TIM4_SR&=0XFE;
TIM4_IER= 0x01;  // 允许更新中断
//_asm("rim");// 允许CPU 全局中断

while(1)
{
  time++;
  if(time==100)
  {

   PA_ODR=PA_ODR^(1<<5);
  }
  if(time==200)
    {
      time=0;
   //PA_ODR|=1<<6;
   //PA_ODR&=~(1<<5);

  }
DelayMS(20);
}
}
}

中断列表里也做了相应的设置,并添加了extern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 (void);

问题是只要一开总中断(就是取消屏蔽_asm("rim")),编译不报错,放在主程序里的LED和中断里翻转的LED都没有动作,相当于主程序while循环都停掉了,

测试在不开总中断的情况下主程序LED能正常闪烁(把中断翻转的LED 放在主程序WHILE里也能工作,端口设置没问题)

请用过的朋友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在线调试一下

看看程序死到哪个地方了。

网友B:
配置;        {0x82, TIM4_UPD_OVF_IRQHandler}, /* irq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