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接收不能唤醒Stop mode?

楼主(2014-06-11):
今天捣鼓了一天这个,没有捣鼓成功。之前也试过用RXD作为外部事件,对MCU进行唤醒,但是USART不能正常使用,失败了!

楼主:
//配置单个RXD,作为外部事件唤醒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Trigger_Falling;EXTI_Trigger_Rising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网友A:
Stop 模式, 时钟已经停止, 所以 USART 肯定不能唤醒了.
但是可以使用引脚中断信号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p 模式, 时钟已经停止, 所以 USART 肯定不能唤醒了.
但是可以使用引脚中断信号唤醒. ...

开始也是捣鼓了半天,后来换成直接从RXD引出外部中断。但是试过还是不成功。RXD无论配置成上升沿或是下降沿都不成吧?

网友A:
来自编程参考手册的说明:
停止模式   退出
如果执行WFI进入停止模式:
设置任一外部中断线为中断模式(在NVIC中必须使能相应的外部中断向量)。参见中断向量表(表54)。
如果执行WFE进入停止模式:
设置任一外部中断线为事件模式。参见唤醒事件管理(第9.2.3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编程参考手册的说明:
停止模式   退出
如果执行WFI进入停止模式:

老师我通过按键配置成外部中断唤醒可以。但是现在USART的RXD怎么弄,这里中断模式和事件模式有点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