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带不带变压器注意点

楼主(2014-06-11):
(无正文)

网友A:
自带变压器的RJ45座价格比较高,但限于体积,参数性能特别是可靠性方面有所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变压器的RJ45座价格比较高,但限于体积,参数性能特别是可靠性方面有所不足。 ...

问了销售代表,他说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用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B:
带变压器的要贵的多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销售代表,他说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用起来是一样的。

你不会不知道“王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变压器的要贵的多的吧。。。。。。。。

淘宝上看也就几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不知道“王婆”吧……

看来真是这样。之前就纳闷了都集成了还这么多人用分离的,可能真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看也就几块钱吧。

不带的只要几毛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的只要几毛钱吧。。。。。。

不带的是几毛钱,当然要加上变压器啊,就一样价格了啊

网友C:
RJ45 与Transformer一体,执行Phycial layer compliance testing及MEI Fail,不容易更换transformer,不方便调试电路,只能将整体替换。建议新手使用分离式的,在画线路图以及layout时还可以多了解些共模抑制,差分线阻抗控制,EMI抑制等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J45 与Transformer一体,执行Phycial layer compliance testing及MEI Fail,不容易更换transformer,不方 ...

恩。有道理多谢指教

网友D:
做变压器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变压器的路过

路过留下买路钱啊

网友D:
买路钱木有,但是网络变压器的资料有,可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