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xx芯片管脚的配置

楼主(2014-06-11):
我想请问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文件:是关于STM32芯片的管脚是怎么配置的:比如说:usart .它的tx和rx管脚应该怎么配置.usart工作流程设置等。ST的中文参考好像讲的太笼统的。感觉不够详细,作为初学者,配置的时候好容易犯错误哦!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文件呢?

网友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1;//²¨ÌØÂÊ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Config();

网友A:
上面是F4的串口1初始化程序,F1也差不多的;
1、先配置串口的IO;
2、初始化串口的参数,比如波特率,停止位等;
3、使能串口;
4、串口中断向量初始化;
其它的串口号,只要修改相应配置的参数即可;

楼主:
不是这样子的,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可以说明的初始化的文本。比如说我自己配置串口的时候,我rx管脚也设置了GPIO SPEED .后来发现其实RX管脚是不需要设置的。我就想有没有这样的文本区说明像串口,SPI 等管脚初始化的设置说明。

网友B:
这可能也是一种常识吧。RXD作为串口的接收端。将相应的GPIO配置为输入是很合理的。配置为复用输出或输出都是不合理的,因为输出都具有很强的驱动能力,所以,外部信号的输入也是需要很大的灌电流。这其实也是不需要文件说明的。而且,STM32给的例程中也是有相关配置的。了解GPIO管脚的结构就很容易了。

楼主:
STM32的例程是不是指在库里面包含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