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嵌入式系统的疑问

楼主(2014-06-11):
想从事基于linux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层或驱动层,现在学习了C语言,数电,模电,C51单片机,接下去还要学习哪些课程,学习的先后顺序又是怎样的,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买本Linux驱动的书看,然后在PC上写个跟NULL类似的字符设备驱动(就是啥也不做的驱动),关键路径上添加些内核打印信息看到点效果……就算跨入大门了,以后需要写任何驱动,kernel里面都有无数的实例,找个类似的先学习,然后依葫芦画瓢……几个来回后,时您已变身超级赛亚人……再往后再继续变身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咱也试试!!!!!!!

网友D:
有了单片机的基础,再学嵌入式系统,还要学习关于linux操作系统的知识,除了linux系统基本操作以外,还要了解下系统架构,最后只要能写一个类似驱动LED的驱动,就可以了,推荐你一个视频,关于LED驱动设计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3MDk2Njk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单片机的基础,再学嵌入式系统,还要学习关于linux操作系统的知识,除了linux系统基本操作以外,还要了 ...

谢谢了

网友E(2014-07-22):
根据实际项目需要,或者你想应聘的职位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