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IAR下载代码时:There were warnings while generating flash loader input

楼主(2014-06-11):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的KE06的128K的单片机,用的是IAR7.01的版本,现在程序代码达到80K左右的时候,在勾选use flash loader的情况下下载时报错There were warnings while generating flash loader input,程序可以下载,但是无法运行,在 不勾选use flash loader的情况下下载时不报错,但也同样无法运行,任意减少一点程序的话,下载运行都很正常,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代码在80K以内正常吧,求解?貌似软件下载的代码限制,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今天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128K的ROM地址是0x0-0x1ffff,我的代码大约在89K,其中有86K的代码在0x0-0x1ffff中,但是有部分代码在0x10003100开始的区域。求大神解释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IAR没有**版的吗?
不记得IAR7.1限制代码多大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使用的哪个flash loader文件?

楼主:
128k的那个icf文件

楼主:
我用的是iar7.1**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8k的那个icf文件

我不是指icf文件,是指flash loader那个.board文件。

网友B:
“有部分代码在0x10003100开始的区域"这个有点奇怪呢,程序怎么会放这地方去了,你手动修改icf文件把程序放过去的?
我从参考手册MKE06P80M48SF0RM的Table 4-1. System memory map表看这地方没分配功能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修改了一下那个官方提供的ICF文件,把里面关于EEPROM分配的一段代码去掉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修改了一下那个官方提供的ICF文件,把里面关于EEPROM分配的一段代码去掉了就可以了。 ...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了:D
谢谢你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解决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修改了一下那个官方提供的ICF文件,把里面关于EEPROM分配的一段代码去掉了就可以了。 ...

你好我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用的是K60板,求教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D(2014-07-11):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看楼上大神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看楼上大神解决问题····

看他们的方法,你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他们的方法,你解决了吗?

根本没有·····我的ICF文件里没有EEPROM分配的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本没有·····我的ICF文件里没有EEPROM分配的代码·····

你用的什么芯片啊?
如果不是KE的,肯定是没有eeprom的。

网友F(2016-11-03):
我用的K22的芯片,也出现这个问题。.icf文件中没有EEPROM的内容呀,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G(2017-05-14):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解决方法,将workspace下方的RAM改成FLASH,就可以了

网友H(2018-04-1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修改了一下那个官方提供的ICF文件,把里面关于EEPROM分配的一段代码去掉了就可以了。 ...

求解决方法,把哪段代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