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建立已成功,但编程器件失败

楼主(2014-06-11):
建立已成功 (总时间: 171ms)
/////////////////////////////////////
编程中...
EEData存储器
地址:7ffc02  期望数值:3  收到数值:1
编程器件失败
//////////////////////////////////////////
dspic30f2010 请指教。

网友A:
用什么编程?

网友B:
单独烧写EEPROM区域?

楼主:
    TBLPAG=0x007f;
    offset=0xfc00
    __builtin_write_NVM();
    _WR=1;
    while(_WR);
    asm("nop");asm("nop");
     __builtin_tblwtl( offset ,  i);

dsPIC30F器件有最多1KB的数据EEPROM,地 址 范
围从0x7FFC00到0x7FFFFE,
offset=0xfc00烧写能过通过。当offset=0xfc02时,烧写不能通过,也就是当offset指向下一个单元就不能通过了,但是能读,怀疑是不是EEPROM有写保护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