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上使用C++

楼主(2014-06-11):
最近要移植一些图像算法,用C++方便很多,C6000也支持,可是把现有工程改成C++倒是碰上了不少问题,有哪位坛友能分享一些心得么?
1.开始在tistdtypes.h里的变量定义出现问题,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在tistdtypes.h总是出现 duplicate specifier in declaration错误。
2.其次每个CPP源文件都有At end of source: error: expected a "}"这个错误。。。
可有人帮忙?谢谢

网友A:
仔细再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再查查吧

第二个错误,倒是写程序时粗心,以前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后没有写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导致的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是tistdtypes.h里的问题,的确挺烦的,还没搞定

楼主(2014-07-27):
工程整完了,倒是也没整太明白,其实也就是dvsdk下面的数据类型申明和另外一个版本的的数据类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