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总线通讯

楼主(2014-06-11):
产品以前搞485,现在急需改装成CAN总线通讯,由于比较急,以前又没接触过,求各位帮忙怎么整,有做过CAN通讯的麻烦讲一下,有源代码和电路图最好。谢谢了

网友A:
去找找CAN接口芯片的手册看看,稍修改一下电路即可实现。

网友B:
485,改装成CAN总线, 可不只是接口芯片更换这么简单.
CAN 需要专门的控制器, 比如 SJA1000, 或者带 CAN 控制器的单片机, 比如STM32F103.
接下来是楼上图纸中的收发器 TJA1050/ISO1050, 82C250 等.

此外, 软件和协议的改动也很大, 工作量可不小哦.

网友C:
最好选集成CAN驱动的单片机或者采用转换芯片例如SPI转CAN

网友D:
sn65hvd233-ep增强型产品 3.3V CAN 收发器
sn65hvd253工业 CAN 收发器
sn65hvda1050a-q1汽车类

1050自己用的比较多。加隔离。

网友E(2014-07-26):
就是一个can口转串口的模块,买一个现成的模块,配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