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CW8.3编译生成的 .p.s,.x.s文件干吗用的??

楼主(2014-06-11):
CW8.3编译生成的 .p.s,.x.s文件干吗用的??
.P.S文件比.S文件小一点,打开看过好像只有第一行不一样,其余都相同的。
另,如何查看代码量??

网友A:
怎么看楼主这问题都不像是DSC的呢

网友B:
代码和数据的大小可以从MAP file中得到,同时按下'ALT' + 'F7' 打开Target Settings, 然后找到 'M56800(E) Linker' 面板, 选择'Generate Link Map' 选项,然后重新编译。生成的MAP文件通常放置在\bin 或者 \output 子文件夹下。

楼主:
生成S文件是一起生成的

楼主:
xmap最后一部分,
00002B7E .ApplicationCode .pFlash是这个??
2b7e=11134/1024=10K 约有10k,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xmap最后一部分,
00002B7E .ApplicationCode .pFlash是这个??
2b7e=11134/1024=10K 约有10k,是这样吗? ...

确实是你说的这样,大约有10k的应用代码放在program flash 里,但是具体信息,要参看完整的ma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你说的这样,大约有10k的应用代码放在program flash 里,但是具体信息,要参看完整的map文件 ...

写到56f800芯片中的程序怎样读出来吗??56800没有加密功能??

网友B:
56800没有加密功能, 56800E和56800EX有加密功能。你可以用CodeWarrior 或者flash_over_jtag来读取。 CodeWarrior 读取的时候点击Debug菜单下面的Connect, 连接上目标班后就可以读取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800没有加密功能, 56800E和56800EX有加密功能。你可以用CodeWarrior 或者flash_over_jtag来读取。 CodeW ...

用MC56F8366试了一下,连接上用DEbug菜单下DSP56800E/LOAD SAVE memory 保存成.s 与原s文件比较完全不一样。而且无法回写。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flash_over-jtag我还没试过。有空试一下。有相关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