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楼主(2014-06-11):
从另一块板子的串口发送数据,然后通过串口线把数据传送到我的板子上面的串口。但是通过观察发现,两边接收的数据有的时候是正确的,但是有的时候两边的数据有很大差异,各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共地处理是否合理
是直接从RX和TX上接的还是通过DB9 串口线接到一起的

网友B:
共地问题有可能. 波特率不一致也有可能.
另外, 个人经验, 增加停止位, 也有改善效果(波特率有偏差时),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地处理是否合理
是直接从RX和TX上接的还是通过DB9 串口线接到一起的

是通过串口线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问题有可能. 波特率不一致也有可能.
另外, 个人经验, 增加停止位, 也有改善效果(波特率有偏差时), 可 ...

供地问题?我是用串口线接的咯。。。什么施供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过串口线接的

通过串口线的话 应该是共地的

楼主:
那就是说共地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是么?但是为什么接收到的数据和传过来的数据差异很大?

楼主:
串口收发的数据差异很大会是什么造成的?各位大神

网友C(2014-09-29):
你可以加CRC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