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这个ttl电路

楼主(2014-06-11):
请问如果输入信号Vi为3.6v, 三极管T1能导通并饱和吗?如果能导通的话,T1极电极的电位是如何推导的?

网友A:
T1管基极电位为5伏,发射极为3.6伏,T1管基极-发射极正偏,假设T2管导通,则T2管的发射极-集电极电流为5/2600A=0.00192A,则T2管的发射极电位为1.92V,根据导通压降T2管的基极电位为2.82V,也就是说T1管集电极电位为2.82V,这时发射结与集电结都处于正向偏置状态的区域为饱和区

楼主:
T1的基极,是2.1V才对,不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