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图像灰度反转,图像显示属性设置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11):
图像灰度反转实验,需要对图像显示属性作设置,步骤为:view—》graph—》Image,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设置,将Start Address —R Source 设置为 dbImage   Start Address —G Source     dBImage      Start Address —B  Source     后,单击ok,弹出警告对话框  Start Address :identifier not found :dbImage     这是什么原因啊?有研究过的吗? 其实也并不太明白,为什么R,G,B的起始地址要从 dBImage 开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fine IMAGEWIDTH 80
#define IMAGEHEIGHT 80
#define MODEGRAYBAR 0
#define MODEGRAY 1
#define MODEPHOTO1 2
#define MODEPHOTO2 3
#define MODEPHOTO3 4
#define MODEPHOTO4 5

void InitImage(unsigned int nMode,unsigned char *pImage,int nWidth,int nHeight);

unsigned char dbImage[IMAGEWIDTH*IMAGEHEIGHT];
unsigned char dbTargetImage[IMAGEWIDTH*IMAGEHEIGHT];

/* 直方图统计实验程序 */
int main()
{
        InitImage(MODEGRAYBAR,dbImage,IMAGEWIDTH,IMAGEHEIGHT);
        Reverse(IMAGEWIDTH,IMAGEHEIGHT);

        InitImage(MODEGRAY,dbImage,IMAGEWIDTH,IMAGEHEIGHT);                //BreakPoint
        Reverse(IMAGEWIDTH,IMAGEHEIGHT);

        InitImage(MODEPHOTO1,dbImage,IMAGEWIDTH,IMAGEHEIGHT);        //BreakPoint
        Reverse(IMAGEWIDTH,IMAGEHEIGHT);

        InitImage(MODEPHOTO2,dbImage,IMAGEWIDTH,IMAGEHEIGHT);        //BreakPoint
        Reverse(IMAGEWIDTH,IMAGEHEIGHT);

        InitImage(MODEPHOTO3,dbImage,IMAGEWIDTH,IMAGEHEIGHT);        //BreakPoint
        Reverse(IMAGEWIDTH,IMAGEHEIGHT);

        InitImage(MODEPHOTO4,dbImage,IMAGEWIDTH,IMAGEHEIGHT);        //BreakPoint
        Reverse(IMAGEWIDTH,IMAGEHEIGHT);

        while (1);                                                //BreakPoint
}

网友A:
这样设置试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试试啦

就是这样设置的,弹出警告。

网友A:
那就搞不懂了    编译load后不应该出此问题啊

网友B(2014-08-07):
起始地主设置的不对,不应该是dbImage,三个分量的起始地址不应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