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的充电器电路

楼主(2014-06-11):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充电器是怎么回事,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电路形式的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只有20V左右,仔细观察电路板没有异常,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眼力达不到,看不懂,呵呵

网友B:
楼主这个充电器有什么问题么,这样看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网友C:
没看出来有什么异常,不过倒是感觉电源有好几点明显的缺陷。
1、电源没有EMI滤波部分;
2、MOS管5N60C用的是金属封装,而且没有加垫片,散热片带高压,而且还会向外辐射;
3、变压器初级绕组和VCC绕组应该对调一下,这样刚好初级绕组和大电容挨的近一些,VCC绕组也跟IC离得近一些;
4、还有好多高压的距离都离得很近,是会存在隐患的。
以上说的有不对的希望大家多多指点,: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有什么异常,不过倒是感觉电源有好几点明显的缺陷。
1、电源没有EMI滤波部分;
2、MOS管5N60C用的 ...

这块板子上有个保险已经很不错了。。。
很多充电器上连保险都木有,都是山寨奸商

网友D:
LZ这是要图片赏析的节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子上有个保险已经很不错了。。。
很多充电器上连保险都木有,都是山寨奸商 ...

确实是这样,之前有帮同事修过台式电脑的电源,PFC的变压器都是假的,有用瓷砖做的,也有用铁片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