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发光管经常击穿,求解

楼主(2014-06-11):
我从127V(或36V)线圈中抽取4V,经过桥式整流后点亮LED发光,二极管标称电流55--70mA,2.0--2.4V,发光二极管串联一个2.2欧电阻,这时实际测量电路的电流是35mA,灯两端电压是2.2V,但是发光二极管经常击穿烧坏,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二极管电流这么大 啊
我一般都算为10mA
电阻放大点吧

网友B:
先查下你的LED的数据手册吧,看看具体的工作电流和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关键在 127V(或36V)线圈中抽取4V
你怎么抽的,电路呢?
另外 上规格书 看看

网友C:
串联一个2.2欧电阻,这时实际测量电路的电流是35mA,灯两端电压是2.2V
你自己算电阻上电压多少?
和你说的抽取4V 对不上吧

网友D:
不是“击穿”而是过流了,加大限流电阻,你用的LED未必是你说的那个参数,一般取5-10mA都绰绰有余了,很多LED一两毫安就挺亮的。

网友E:
一般做指示灯用的LED持续电流上限是25毫安。

网友F:
哇塞,楼上回复的全是版主级别的。。LZ这个LED击穿的值了。。。。。。。。。

网友G:
我也觉得是电流过大,电压稍微高点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另外有没有逆向的电流?(俺是小白,猜的,还请前辈们多指点。)

网友H:
桥式整流不用考虑逆向电流,35MA是照明级别的0.2W的灯珠才能承受,你常规0.06W的用这个电流只能说你实在屌。
发光二极管,一般指示用,5—8MA足够。

网友G:
对啊,3528才会达到30MA,指示用的LED应该是电流很低的。
匿名
这是浪涌电压击穿的。电阻阻值太小。

网友I:
楼上分析得有理

网友J:
你这个测量和理论对不上呀。你量到的电压是2.2V,电流是35mA,4V-35mA*2.2欧姆=3.923V ,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K:
传个图上来看一下实物

网友L:
改大电阻 试试

网友M:
可能是整流后电压不稳造成的,建议加大电容,加稳压二极管。线圈中抽取4V先串电阻,然后是稳压二极管和LED。

网友N: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用示波器测下电压波形。抽取4V电压,二极管压降2.2V,电流35MA,电阻2.2欧,还有1V多的电压跑哪去了?

网友N:
你测电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电流表阻抗!你的限流电阻只有2.2欧,电流表的阻抗应该会对电路造成影响的,如果抽取的4V电压没问题的话,那1V多的电压应该就是被电流表分掉了,那未串电流表时电路电流就不是35mA

网友:
简单点考虑: 4V 电压, 二极管 2.0-2.4V,剩下 1.6-2V 让 电阻分压承担; 电流 55-70mA,因为串联, 电阻范围:23~36欧  ,与楼主 2.2欧 不符 。加入是笔误: 22欧,也比理论值低了点,已经很容易击穿。另外,直接桥式整流后使用的话,无滤波稳压环节,市电电压的波动,会导致输出电压波形不稳,所以,更容易经常击穿

网友O:
2.2Ω电阻与不加没有区别,电阻阻值放大点更合理些,亮度不行可以再改小点。主要还是要看LED参数。

网友P:
估计电流过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