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TDA2030芯片数据手册连线,接上电源烧芯片

楼主(2014-06-11):
在做音响放大器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在这个集智的平台上我的问题能得到解决

楼主:
我做的音响由前级放大、混合放大、功率放大三个大模块组成。前级放大模块采用优良的输出驱动能力及相当高的小信号带宽,电源电压范围大的NE5532芯片;混合放大采用高增益运算放大器uA741芯片;功率放大模块采用TDA2030A芯片。
前级放大模块、混合放大模块的功能是将输入信号幅值放大20倍(可调--音量)。功率放大模块,我直接用的是TDA2030A新品数据手册提供的外围电路——双电源电路。

楼主:
根据TDA2030A芯片的负载功率曲线图,我选择正负15伏电压给TDA2030A供电。选择8W 8欧姆的扬声器。

楼主:
将稳压电源的正负15伏电压 供给TDA2030A模块  ,TDA2030A芯片立马发热,7815、7915芯片也发热。测试7815、7915的输出电压由原来的正负15伏电压变为正负6伏电压。但是中断给TDA2030A芯片供电,稳压电压的电压参数又恢复正常。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仔细检查了TDA2030A外围电路,用万用表一一测试了该电路的导通,没有出现虚焊、接错的问题。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求大家的帮助,在此感谢网友的帮助

楼主:
TDA2030A数据手册

网友A:
怀疑TDA2030A产生了振荡。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端。

网友B:
慢慢调试吧,多些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TDA2030A产生了振荡。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端。

不能给TDA2030A供电超过1分钟,不然都会烧坏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调试吧,多些耐心

版主,我都调试好久了,而且重新画图制板,仔细反反复复检查电路好多次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调试不出来:'(

网友C:
直接把2030拔出来,什么都不接,就接正负电源看看是否会发热

网友D:
80%自激了

网友E:
这个芯片我用过,用好用的,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前级没处理好。

网友E:
根据前级分析,楼主的放大倍数可能高了,如果楼主用的电脑音源,其实输出电压已经很高了,不要前级直接接后级,如果没问题,说明是前级电路的问题,还有,5532假货太多。

网友F:
元件可能有问题或实际电路有错(这包括焊接问题),先断开前级单独测试2030。
另外,功放不是必须要求稳压,而且你用的78、79系列三端稳压器可带不动你的2030,算算当前电压满功率输出时需要的电流,再看看78、79系列的器件手册。

网友F:
鉴别是否为自激问题,断开前级,将2030的输入对地短路,如果此时还剧烈发热就不对了。正常工作时,在较大功率输出时,2030本身会有不小的耗散功率,散热片要足够。如果楼主没有加足够大的散热片,即使电路正常也会烧芯片的。

网友G:
输入信号短路,看是否故障依旧,如果故障依旧,说明TDA2030挂了。据我的经验是挂了,建议换个型号吧,这个芯片个人感觉挺脆弱的,用LM1875皮实很多,功率也大,外围电路一模一样,直接替换就行,电源建议接在7815前段,不需要稳压。就这样

网友H:
先不说别的,LZ的PCB设计的,没有比这个更差的了,基本上属于只要连通就好的程度。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布线,地线、电源、输入、输出,顺序和粗细,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H:
不管什么线,走线一样粗的。
电源滤波电容都没有的,电源输入的标志竟然2个都是-15V的。
地线的顺序完全是错乱随机的。
真的是惨不忍睹,你需要一个从基础上教你的老师(不是大学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管什么线,走线一样粗的。
电源滤波电容都没有的,电源输入的标志竟然2个都是-15V的。
地线的顺序完全是 ...

您说得挺对的,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真心感谢您的教诲,我会铭记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