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谁搞过STM8L和APC240B的无线通讯啊??

楼主(2014-06-11):
跪求大神给点思路啊!!!!

网友A:
来支持一下新人.
单片机与APC240B 无线通讯, 其实无非就是单片机和无线收发芯片的数据传输.
根据收发芯片的接口协议编程就是了.
不用怕, 仔细阅读和理解手册是第一步, 根据要求正确连接搭建电路,
根据规定的接口时序编写读写接口函数.
那么剩下的就是数据处理了

网友B:
用STM8L 和LT8900的飘过。

根据我的经验,我只能给你思路。
1,首先确定无线芯片的通讯接口,调通STM8L对应的通讯接口。
2,调通 通讯后,根据应用场合,初始化好无线模块。
3,先做一个简单的无线通讯(一个接受,一个发射,点亮一个LED之类的)。
4,确定工作模式(一般用状态机和超时检测)。确定数据格式(如;包头 + 编号 +数据 +包未)。
5,最后低功耗处理,我是用STM8l的AWU模式弄得,功耗只用15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支持一下新人.
单片机与APC240B 无线通讯, 其实无非就是单片机和无线收发芯片的数据传输.
根据收发芯片 ...

是的就是数据处理啊。但是 不知道怎么按照他的协议编码???

网友C(2016-01-25):
引用 网友B:
用STM8L 和LT8900的飘过。

根据我的经验,我只能给你思路。

请问一下,你用LT8900用的是模拟SPI吗,我用模拟的,读写寄存器读不出数据

网友D:
单片机与APC240B 无线通讯, 其实无非就是单片机和无线收发芯片的数据传输.